发一份资料[本人收集整理] 给做GSM模块的朋友分享 TC35i 打电话与发短信相关AT指令

楼主(2006-12-16):
最近在做TC35i的项目

    因为网上的相关命令都说的含糊不清 把网上的一些资料测试了一下把与

打电话和发短信的相关指令摘录出来 供网友制作方便

AT命令整理(打电话与收发短信).rar

    在后续的制作中会把其他相关可以共享的东西发上的

楼主:
典型TC35i应用电路

楼主:
TC35i卡坐与SIM卡(6角)封装库

实物图

连结方式

(接27脚)CLK——        ——(接26脚)I/O(斜角)

(接25脚)RST——        ——(悬空)VPP

(接28脚)VCC——        ——(接29脚)GND

TC35i新版西门子工业GSM模块是一个支持中文短信息的工业级GSM模块,工作在EGSM900和GSM1800双频段,电源范围为直流3.3~4.8V ,电流消耗——休眠状态为3.5mA,空闲状态为25mA,发射状态为300mA(平均),2.5A峰值;可传输语音和数据信号, 功耗在EGSM900(4类)和GSM1800(1类)分别为2W和1W ,通过接口连接器和天线连接器分别连接SIM卡读卡器和天线。SIM电压为3V/1.8V,TC35i的数据接口(CMOS电平)通过AT命令可双向传输指令和数据,可选波特率为300b/s~115kb/s , 自动波特率为1.2kb/s~115kb/s。它支持Text和PDU格式的SMS(Short Message Service,短消息),可通过AT命令或关断信号实现重启和故障恢复,中文资料如下:

    TC35i由供电模块(ASIC)、闪存、ZIF连接器、天线接口等6部分组成。作为TC35i的核心基带处理器主要处理GSM终端内的语音和数据信号,并涵盖了蜂窝射频设备中的所有模拟和数字功能。

TC35i硬件设计:

     TC35i模块有40个引脚,通过一个ZIF(Zero Insertion Force,零阻力插座)连接器引出。这40 个引脚可以划分为5类,即电源、数据输入/输出、SIM卡、音频接口和控制。

    TC35i的第1~5引脚是正电源输入脚,第6~10引脚是电源地。11、12 为充电引脚,可以外接锂电池,13 为对外输出电压(共外电路使用),14 为ACCU-TEMP接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用于锂电池充电保护控制。

     TC35i使用外接式SIM卡, 24~29为SIM卡引脚,分别为CCIN、CCRST、CCIO、CCCLK、CCVCC和CCGND。ZIF连接器上有6个引脚做为SIM卡的接口,SIM卡上也有6个引脚分别与它相对应, SIM卡同TC35i是这样连接的:SIM上的CCRST、CCIO、CCCL、CCVCC和CCGND通过SIM卡阅读器与TC35i的同名端直接相连,ZIF连接座的CCIN引脚用来检测SIM卡是否插好,如果连接正确,则CCIN引脚输出高电平,否则为低电平。

    33~40为语音接口,可以直接接驻极体话筒和扬声器用来采集声音或者放音。

    15、30、31、32脚为控制脚,其中15脚是启动脚IGT,系统加电后为使TC35i进入工作状态,必须给IGT加一个大于100ms的低脉冲,电平下降持续时间不可超过1ms。30为RTC backup,31为Power down,32 为SYNC。

    16~23为数据输入/输出,分别为DSR0、RING0、RxD0、TxD0、CTS0、RTS0、DTR0 和DCD0。tc35i模块的数据输入/输出接口实际上是一个串行异步收发器,符合ITU-T RS232 接口标准。它有固定的参数:8位数据位和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波特率在300bps~115kbps之间可选,硬件握手信号用RTS0/CTS0,软件流量控制用XON/XOFF,CMOS电平,支持标准的AT命令集。

   TC35i的SYNC引脚有两种工作模式,一种是指示发射状态时的功率增长情况,另一种是指示TC35i的工作状态,可用AT命令AT+SYNC进行切换,本模块使用的是后一种。当LED熄灭时,表明TC35i处于关闭或睡眠状态;当LED为600 ms亮/600ms熄时,表明SIM卡没有插入或TC35i正在进行网络登录;当LED为75 ms亮/3

s熄时,表明TC35i已登录进网络,处于待机状态。
-----此内容被starli于2006-12-17,06:32:22编辑过

网友:
TC35好像停产了,不过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
例子中没有发短信成功的应答过程,是吗?

楼主:
发送英文 在TEXT模式下,己经成功啦

楼主:
我的原理图 改进版

网友:
用西门子的黑白手机都可以.

3508,3568,3518,6618,6688,6686都是一样的指令,二手的这样的手机只需要50元.

网友(2007-02-14):
提醒:楼主提供的PROTEL99元件库中ZIF座封装有小问题-间距为0.508mm(实际应为0.500mm).望要使用封装的DX们修改后再用.

网友:
当时俺在学校的时候,这些东西可没少找啊,最好的一份是中午的at指令表。不过具体的很多东西都得自己实验。

网友:
非常有用,感谢楼主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我深圳的朋友就需要这个东东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资料。呵呵。学习中

网友(2007-05-07):
我买到爱立信t28手机实验了。。。。呵呵~快成功了

网友:
有西门子M20的吗?

先谢了!

网友:
3.3v电压是不是低了?

网友(2007-10-30):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谢了——可惜没有M20的。

网友(2008-01-04):
楼主你是哪个学校的?我吉大的,在这看到长春的人真亲切啊

网友(2009-03-22):
真是太感谢了
今天正在找接口的PCB库
这次省大事了

网友:
确实是0.508
我已经改了

网友(2009-05-18):
好帖,以后慢慢看

网友:
谢谢楼主啊
太好了

网友:
做个记号备用!

网友(2009-08-10):
刚开始搞这个,标记备用

网友(2009-11-15):
以前在大学玩过,
做个记号!

网友(2009-12-31):
马上要做这方面了,做个记号!

网友:
多谢共享,这个我也做了,不过是GTM900A。
工作很忙,有空详细整理下,也来个酷帖。

网友:
谢谢啦,下来慢慢研究

网友(2010-02-10):
当年用TC35i模块发短信时,发送内容的编码编错了一位,(TC35I用的是联通的卡,)结果发给用联通卡的手机,把错的那个字节以空格显示,而发给用移动卡的手机时,它的内容是全空。闷了我好长时间。

网友:
lz 是不是用atmega16实现的啊。。我论坛里有个问题,出现怪现象解决不了。。LZ有空看看那。。。帮帮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研究一下

网友(2010-04-07):
正是我需要的资料,他谢谢楼主了!

网友:
鉴定完毕  楼主是技术牛人

网友:
请问一下,
30脚为RTC backup,是什么功能?

网友(2010-07-18):
做个记号

网友(2010-09-21):
谢谢LZ,正好做毕业设计用到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PDU模式成功了,就是想试试text模式

网友(2010-11-23):
个个都很强力啊~

网友(2011-03-15):
落后楼主好多年 哈哈 感谢楼主

网友(2011-05-26):
好东西,怎么下载不了,改天再试一下

网友(2011-07-17):
最近也在做这方面的东西,还没研究透,受教了

网友:
最近,想玩玩这东东  弱弱的问下 各位大虾 语音方面 想加pcm编解码 怎么弄 能弄么?

网友(2011-10-15):
谢谢楼主共享,最近正在研究中tc35i

网友:
好吧 你赢了  强大

网友(2011-12-22):
正在学习GSM模块,谢谢了!!

网友(2012-02-16):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下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留个QQ交流下  或者加下我1392206368

网友:
请教楼主有没有用过TC55i-W,指令是否兼容呢?楼主对中文短信收发有研究ma?

网友(2012-07-02):
也参考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2012-08-03):
做个记号,谢谢分享。

网友:
在研究,下来看看

网友:
争取做出来!

网友(2012-09-12):
刚开始接触

网友:
LZ,这个适合所有的手机吗?以前的手机希望能排上用处

网友(2012-10-24):
哈哈,最近也在上网找TC35i的资料

网友(2013-04-22):
最近正在看这个,谢谢

网友(2013-09-30):
楼主好人,可是我想要GPRS相关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