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请使用串盘的兄弟赶快备份数据……

楼主(2006-12-16):
一个月前,并口硬盘(120G 2M)由于实验室不正常断电,遭闪了……险些丢失3年的所有数据。为了以防万一,买了一个西捷320G 16M串盘。把所有数据全部转移到了新盘上,还没有享受几天,一个月后,突然蓝屏……再启动,就找不到硬盘了。

    使尽浑身解数,没有办法,原本第二天就要交出去的商业项目,被迫推迟——所有代码要从头开发,三年积累的函数库瞬间灰飞烟灭……商家说,直接更换新盘给你,数据概不负责……送到成都数据恢复中心,人家劈头盖脸就是一句:谁叫你用串盘,你不知道串盘不稳定么? 遂狂寒……

    好在,自己的知识永远是自己的,数据可以一点点收集,函数库可以一点点恢复,工程就差点赔钱了……请用串盘的兄弟们赶快备份数据。数据恢复中心说,你这种机械部分直接停转的情况,见得多了,5000RMB给你修好……仔细掐指一算,一旦破坏封装,厂家不给换新的,还要搭上5000RMB,实在不划算……我等基层技术人员,温饱尚未解决,怎应付得了如此开销……唯有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了……

    用眼泪,撰以水文,望大家引以为戒……
-----此内容被Gorgon Meducer于2006-12-16,20:50:02编辑过

网友:
哥们,搞开发的一定要备份数据啊,用7日分盘备份法!用7张可擦写DVD,轮流备份重要数据。

网友:
建议Gorgon Meducer大侠买个好点的u盘,重要数据放在里面,作备份.比如函数库之类的.比硬盘安全.

网友:
硬盘出问题我也遇到过几次,好在都恢复过来了。

误删,GHOST后导致硬盘分区表破坏,都恢复过来了。

傻孩子,我想应该是硬盘分区表坏的可能性大点,一般不会出现硬盘物理损坏的。你可以试试diskgen等工具,大部分问题都可以解决的。除非是硬盘质量问题导致物理损坏了。

网友:
成熟的产品才是最好的。

我刚买的160G 硬盘, 选的是并口的。

实际上电子产品都是这样,开发的新产品不一定是最好的,有的是商业炒作,有的是在技术不够成熟时急于上市抢占市场。相信各位电子从业者都有所体会。

网友:
组建RAID吧,冗余保证了安全性。

楼主:
厂商直接给的答复,机械部分,电机损坏。已经确认,电路部分是好的……

今天,找厂商换了一个320G 16M的 IDE。现在,刚重装了系统,数据全部丢失了……

网友:
傻孩子,改名叫可怜的孩子好了

以后记得重要数据至少要有一份不在本地磁盘上,可惜啊三年的函数库!

网友:
说白了,就看你倒霉不!

网友:
脱帽,默哀三分钟。。。。。。。。

傻孩子老大,引以为戒是以下几种情况:

1。绝对千万完全不要用MAXTOR、SEAGATE以外的任何硬盘,优选MAXTOR;

2。不可选用IDE接口以外的硬盘或者USB存储硬件,我的USBflash两个都完蛋了,一个朗科一个爱国者,都是128M的,幸亏作了四重备份;

3。建议配置一个UPS,十分钟的就可以了,那样还能在闪的时候撑一下,不至于完蛋;

4。新的硬盘上机使用,首先需要考核稳定性和耐久性,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间接加热机箱,直至机箱内温度超过40度,小于45度,此时连续用此硬盘播放rm或者rmvb格式的动画片什么的一个星期,也就是168小时,然后检查硬盘的发热、噪声情况,以硬盘不发烫、噪声还是原来新装上去那么大为标准,超过这个标准的一律更换;

5。及时采用CDRW或者DVDRW备份当日的工作和前段时间的工作,推荐7日备份法;

6。数据库函数库之类的最重要的数据,采用CDR备份,并且采用非本地硬盘备份的方式备份;

7。正常使用时,确保电源品质良好,必要时可采用滤波插座,价格20元左右。

我现在采用的是CDR备份,U盘备份(不可靠,只是临时用),USB硬盘备份(不可靠),硬盘三个区同时备份的办法,很麻烦,但是还算保险的,我的硬盘是2004年夏季购买的,MAXTOR的金钻9-plus-80G-8M并行IDE的,经过168小时连续高温老化(当时室内温度42度,机箱温度50度),确认没有任何问题后,才开始正式使用的,结果到了现在,硬盘仍然没出过任何哪怕是微小的毛病。

同样的,其它电子产品可以参考这个带电加热老化的程序,经过这种筛选的产品,几乎可以完全预防电子产品的早期失效。

网友:
剛剛也因@indowsXP/@host/@oBack/新硬盤(sata2)/新主板....問題搞了好一陣。

系統垮了可以重建,資料卻不可以失。

現在是用 UPS + @host(本地雙硬盤每天每兩小時遞增備份)+ 每天收工時上傳當天工作文件至Linux Server,再傳至遠端(Off-site)機器備份。

安全算是可以,但比較麻煩。有空還想尋找更好更方便的備份方案。

硬盤損壞的機會好像遠遠小於@indows出錯垮機,所以我一向以為RAID/Mirror在@indows系統沒有什麼用。

-----此内容被morris于2006-12-21,02:24:03编辑过

网友:
才5000块嘛,能修好就修啊,三年的心血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我正想着去买一个移动硬盘作备份用,光盘我不喜欢,那个可重写的写入速度太慢了实在受不了。

网友:
11楼的方案比较好,选择一个合适的应急方案比选一个所谓更稳定的硬盘要可靠。

选择一个合适自己的版本管理工具,定期对版本库做备份,放在一台单独的、专用的机器上,或者刻盘保存,应该会相对于只用一个PATA硬盘可靠的多。

网友:
三年的数据还没有做过备份,实在不应该!

就做为个经验教训吧

网友:
加上一条

防入屋盗窃!

现在的电脑不值钱,但是数据值钱啊

网友:
160G串口硬盘我用在服务器上....看了这一帖,,,,冷呀...赶紧备份去....

并且我也是用西捷的,,,还有我专用数据备份盘200M也是串口西捷的.

看来要用SCSI硬盘,,,

网友:
自从11月初手提被盗之后我就学乖了,千万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不过320G的硬盘敢买还是勇气过人的,如果是我会换成是8个40G的,或是4个80G的,我相信这样坏的机率就低得多了!我现在就是这样做的,用1.8寸的小硬盘随身带(很小的,跟名片差不多),2.5的中硬盘放家里,最好别用U盘,一但出问题修得没得修。像我们这类写程序的我想也不需要太大的硬盘,如果是要保存工作软件,我想用DVDR或CDR会更加合适些。
-----此内容被zcxhe于2006-12-21,09:29:48编辑过

网友:
既然是盘体没坏,那么找专业的硬盘修复厂家把里面的盘体换到一个新的硬盘上,那么数据就可以都读出来的。不过这样的商家不好找,起码要无尘的环境比较难。

不过数据恢复5000贵了点,你的情况500比较合适。

网友:
汗,丢过N多次数据!

还好有多重备份!!!

回家马上,再备份去!!!

网友:
同感,上次数据丢了(几个月前的程序全没了,伤心),第二天交货(还好是小程序),赶了一天才写完。赶紧买了个80G的移动硬盘做备份。买了硬盘又怕电脑被偷,所以移动硬盘藏起来了,感觉还不踏实,被小偷找到了就完了

网友:
我是SVN服务器+本地备份+U盘备份+定期DVD备份

楼主:
谢谢大家的方法。我现在使用120G硬盘和新的硬盘组建了硬盘冗余阵列。

除了速度比较慢以外,其他还可以。

网友:
兄弟,我这里有你的函数库,不多,凑合一下

网友:
前几天我也比较痛苦,刚使用了一年的notebook给人偷了,由于自己的备份工作没有做好,大部分程序丢失了,包括一些还在开发的项目……现在买了一个移动硬盘来备份东西,上面兄弟又说不可靠?嘿

网友:
汗,看来自己把硬盘想像的太稳定了。赶快备份,要是丢失了数据,欲哭无泪啊。

网友:
我的人品好,当年IBM的玻璃盘用了6年了一点坏道都没有,2块SATA用了2年什么问题也没有。

网友:
我几个月前坏了一个西数的80G旧硬盘(出现大量坏道),还好只坏了C区,数据没有丢失。后来我换了一个希捷的160G SATA。

我的重要数据到处都有保存,包括N台电脑的硬盘里、移动硬盘、网络硬盘、实验室FTP……如果这也能丢失,也只能算我运气太背了。

网友:
每天备份一次工作到U盘,每个星期备份一所有数据资料到DVDR。

上星期有一天手痒,打了一个del *.~/s的命令。没想到竟然会删除所有的文件。

好在有备份,数据安然无恙。

网友:
IBM的玻璃盘用了6年了一点坏道都没有?

我有一个40G,去修理,维修的告诉我,这个盘扔了把,不值得修

也有过类似的经历,20G盘坏了,里面很多资料没有备份,

最后花了300,还原出大部分数据,

5000也太黑了!!

网友:
我一个seget串盘80G,一个IBM玻璃硬盘,5400转用了5年

网友(2008-05-06):
一个人倒霉不代表大家都会倒霉,放心用吧,我想串口的要比并口的好,至于说损坏,那和使用习惯有直接关系。虽说是移动硬盘,那个“移动”也仅限于断电的情况,如果非要通着电乱晃悠的话,不会坏的就用固态硬盘吧。

网友:
一定还要注意数据异地备份,防止遭贼和火灾等意外事故。非常重要的资料可以考虑打印出来,因为到目前,任何的数码存储方式其可靠性都比过白纸黑字。

网友:
我的四个硬盘在学校是有电就开机运转,其中有一个是串口(系统所在),一直没出过问题.夏天一般是不关机的.虽不是服务器,但也是成月的运行.

网友:
上个月也是因为掉电,再开机,串口硬盘(三星160G)找不到了,BIOS里都看不到盘。反复启动后,BIOS里又能识别,但无法启动。折腾了一天,最后重新烧写了主板BIOS搞定。

网友:
大家忘了还有个办法,网络硬盘,又多了一手准备,现在申请个收费的网络硬盘也不是很贵,几个G足够了,最方便的是在需要时只要有网络随时可以下载使用。

网友:
不知道大家用过Google的网络硬盘没有,那个就是Google的EMAIL做网络硬盘,下载个软件可以虚拟成一个本地的硬盘,资料往里面复制就行了,自动上传到你 的邮箱里面,好像还可以的

网友:
看得我有点怕了...硬盘用了6年了.虽然现在没问题..

网友:
总是有人翻老帖子……

都是做电子工程的,自己花点钱做个固体硬盘没什么问题吧?不需要容量多大,只需要绝对不会坏……

网友(2008-06-12):
都说翻老贴子了,那我就再翻一次,本人从事三年电脑OA维护工作,什么部门都进过,包括ZF,军*队,海*警,大的外贸公司.===
不管用什么方法都有坏过,其中也有RAID5的,所以没有不坏的存储体!
即使存储的介质没有坏,人为的呢? 小偷?地震?让雷劈了? 掉地上了? 光盘让太阳晒了?

所以多重备份是必要的! 而且要在不同的地方(比如一个工作用的电脑 一个家里的电脑 邮箱 U盘,)
备份嘛就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加密是必需的,而且只用备份经典就行了,不要到时候说我重要的数据全丢了,其实有用的就几个小程序,其它全是A带

然后用WINRAR打包加密(这个只能暴力破解) 不过你自己可别忘了密码! 不然有你受的
用WINRAR打包的也可以防止像去年那种专门替换EXE程序的病毒 不过我想很快就会有人盯上RAR文件的,所以我的重要文件 我都是打成RAR包再修改扩展名

要是这样也让给XX那我也没办法了
......
总归一条,那就是意识!

网友:
再补充下,SATA的不比IDE差,但SATA出来得晚, 我确实看到两个坏的,新的坏了,而且都是客户备份的硬盘,曾经一度让我对SATA充满反感,但现没有了

还有就是什么牌子,那都差不多了,毕竟大家都是买的家用硬盘,你可以对别人说我推挤你买**硬盘,但你不能说**好,**不好,要是真哪天坏你那朋友恨死你

再个就是硬盘比U盘,什么固体盘都要稳当,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里面真的有特别重要的数据,硬盘盘体是可以修复的,即使你电路板烧了,磁头坏了,甚至盘休划伤了都可以修出来大部分的,而且技术相对成熟,价格也可以接受,几K就可以了,
但现在还没听人说U盘什么盘好修的

再个就是不要用移动硬盘来备份数据,不要问我为什么,到时候出事了你就知道了,

网友:
恩,我做过并且正在用的一种存储设备其存储方案就是

16对microSD卡各自做RAID1后,整体再做RAID5,实际容量15G,足够一名正常的电子工程师几年的项目及特有资料的保存了……

其中任何一片损坏均可热插拔随时更换,在最坏的情况下,至少要4片同时损坏才会有损失数据的风险,除非我大脑长草了眼看着红灯闪闪闪还不说换一片新的,否则基本上不可能损坏的

另外,microSD天生防水防磁耐静电,家里有防盗门防盗器还有几只大型犬,所以出其它问题的概率也不大……

还有就是,因为存储介质相对分离,所以即使整个盒子被摔了被踩了,也不会对数据造成真正的影响,只要随时把里面还活着的卡换到一台新的设备上,就可以读回以前的数据……

最后,出于数据安全考虑,这个设备不是以硬盘方式与主机连接的……

网友(2008-07-21):
以前看过部分硬盘维修的东西 貌似人像这种硬盘直接停转的故障 专业数据恢复机构(大型的)有一种数据读取设备 他们在无尘环境下把硬盘盘片拆解下来装到数据读取设备上 即可恢复原来的数据 (貌似个人拆解硬盘秀片几乎是不大可能的 如果只是电路部分损坏 前提是电机磁头部分没有问题 可以拆下同样硬盘上的电路板替换损坏的板子进行数据恢复这个办法 )

网友:
还好,单位有服务器,服务器双备份!家里的东西一律靠到单位,拷来拷去挺麻烦的!

网友:
软件备份,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