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抗干扰试验和解决方法总结报告和问题请教讨论

楼主(2006-12-18):
最近产品问题多多,都是干扰导致的,看了ouravr网友的论坛讨论抗干扰的措施,自己也亲身做了两天专门的抗干扰试验,总结了一些解决方法与网友分享,但是还有一些抗干扰的疑问拿出来需要请教和讨论。

干扰源1制造:按照前面网友的介绍,我用一个220V的交流电经过一个按键开关接到380V交流接触器的线圈上,连接的导线引到单片机板子上扰电路版围了10圈。不停地按按键和松开按键,产生空间电磁干扰。

干扰源2 制造:供电部门为了工厂用电时无功功率(电感消耗的)损失不能太大,都要求工厂加补充电容,作用是减少无功功率,防止工厂的电机、变压器等产生电感性的无供功率太大污染电网。

工厂大规模用电时,通过关闭补偿电容使电源很不干净。

1、        试验问题一:我的系统不复杂,根据一些输入信号控制两个继电器,继电器再控制交流接触器,本来电机运行过程的输入信号是没有改变的,但是交流接触器控制运行过程中,我的控制的继电器会又吸合又断开,导致交流接触器又断又合。危害极大,导致的主要原因是:干扰源2,大规模用电的时候关闭所有补充电容。

解决办法:原来5V处供单片机的电容由220uF改成2400uF,还有在220V交流电源输入前加入一个外面买的滤波器。这样电机运行过程中控制又断又合的情况明显减少很多,但是还是不能根治(10次可能有1次会突然断开又合)。这种干扰主要由电源进去,干扰源1对他的影响甚微,10圈扰线对准mega8芯片,影响不大,只是静态显示数据会乱,但是芯片没有复位过。

2、        试验问题二:按键很脆弱,很多时候干扰帮我按下按键导致系统无法通过按键完成设置工作。用干扰源1,很容易就出现干扰帮我按按键的危害。这个问题干扰2的影响应该甚微。

解决办法:硬件上在按键输入脚端并接220uF大电容,软件上增长按键触发时间(按键要按长一点时间才能有效)。这样干扰帮我按按键的问题就解决了。

3、        试验问题三:因为单片机的外部中断不够用,把定时中断0改为外部输入触发中断,再把定时器设为255,那么只要下降沿就可以触发定时器中断。其实这是很惯用的办法。但是我控制小电机的时候,点动电机通断就很容易触发这个中断。证明定时器改为外部中断,比正常的外部中断容易受干扰而进中断。

解决办法,在定时器输入TO脚加入220uF电容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4、        试验问题四:单片机给干扰源1干扰导致硬件复位的问题。

(1)制作成PCB板的mega8(复位脚悬空)用干扰源1的线扰了10圈,试验了两天几百次人工干扰1基本上没有复位过。

(2)在万能板上焊接的mega16(复位悬空或者复位端接一个104P电容到地)令一套系统,扰两圈都顶不住了频频硬件复位。

(3)AT89S52(复位脚接开关复位,电容是10uF)扰两圈,也很频繁地硬件复位。

我很困扰,mega8和mega16都是一个系列的AVR MCU,虽然一个是PCB,另外一个是万能板,但是抗干扰的能力差距极大,我后来分析,mega16的万能板复位端是有个插针做ISP,可能这个插针起到“天线”效应,使干扰很容易串进系统导致硬件复位,这一点要在mega16做PCB再确认一下。

讨论和请教1:很多干扰可以软件补救,但是这种电磁干扰导致芯片复位软件是不是无能为力呢?复位脚悬空?复位脚接大电容到地?AVR复位脚接不解上拉电阻?

请教怎样防止这种电磁干扰导致的硬件复位。

5、        试验问题五:我这个产品是使用液晶的,但是干扰源1经常会使液晶LCD屏花屏,我尝试刷新数据,可能液晶的原理跟数码管的差别,数码管干扰后刷新数据就OK,但是液晶花屏后刷新显示还是花屏的。可能要复位或者断掉液晶的电源,再刷新数据才能解决问题。

网上找到几点,也请网友们做补充:

1)主板上与LCD模块接口的逻辑电路尽可能采用驱动能力强的芯片。

(2)LCD模块的接口中,在Vcc和Vss之间接一个0.1μF的滤波电容。

(3)LCD模块的工作电流很小,为几个mA,但其背光部分所需要的电流远大于其工作电流,最好将工作电源和背光电源分别走线。

(4)定期对液晶屏复位(通过/RES引脚)可以保证液晶显示屏长期工作的稳定性。

请教:液晶抗干扰措施?

抗干扰实在太重要了,请网友把试验心得多共享,这样我们的MCU抗干扰技术水平才会提高。

网友:
顶一下,我也遇到复位问题,烦

网友:
顶上去!

楼主碰到的干扰好象还比较强,我的应用中一直都未碰到比较猛的干扰信号,一直比较郁闷!看来什么时候空了自己要整出点干扰来.

个人认为电源的处理是比较重要的可能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板子的布局布线往往比软件上的处理来得重要,如果硬件上的失误导致片子的复位,即使软件做的再好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当然还是应当多从软件上下功夫,但个人时常觉得做软件考虑得太多,代码就变得复杂罗嗦得多,一点都不爽,不知大伙是怎么弄的?

AVR我刚用不久,以前用51,通常有内部复位功能的片子我都使用内部复位,外部管脚都接成上拉电阻加下拉电容形式,有内部上掉电检测的一定会开启,没有的尽量使用外部监控芯片.楼主在片子管脚并大电容的方式,个人觉得最好不要直接连接要有小电阻隔离,不过如果真因为必须用这个电容而导致按键反映迟钝的话,那我宁可让我的产品报废.液晶花屏我也碰到过,不过那是因为布线极不合理导致的,个人比较赞同定时复位的方法.

另外随便聊聊,个人以前多用Philips的片子,感觉相同情况下,AVR的抗干扰能力要差得多,不过性价比高,这也是我继续使用的原因.

楼主:
干扰复位的问题是最头疼的,不知道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来对付。硬件上应该怎样做?软件上能做些什么?

因为我面对的是强干扰的工控领域。是一些环境很差很差的。

针对按键输入、传感器输入容易受干扰,输出控制继电器有时候被干扰得又吸合又断开

我有个想法:想在单片机的所有慢输入慢输出并接220uF电容到地,增强控制的可靠性,大家觉得怎样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个人觉得:

按键输入大多软件可以解决,传感器的信号可以整形处理后送MCU,输出的可以增加刷新率

楼主:
快要再做试验了,请高手多说几句

网友:
MCU的无任那一只脚,你焊上长一点的引线且在此引线上加强干扰脉冲,MCU都有可能复位,低电压复位功能开启时更明显.不是只有电源会串入干扰,I/O口受到干扰也会使芯片复位的.

复位端有长引线会使抗干扰能力很差,很易复位.

网友:
我的扳子输入信号只有一个1K的电阻和104电容做RC,I/O没有上拉。BOD使能。接开关的引线长度大约30厘米,然后用氩弧焊的焊针直接对输入空间放电,可以看到在行程开关的脚上的火花大概2-3毫米的样子,火花频率大概30-40HZ的样子,连续3秒没有复位,但是遗憾的是LED显示乱了,我用164扩展,动态扫描。板子的VCC(+5V)是和220V的一端相连接的。动态显示每2MS对164操作一次,但是却无论如何也不能自动恢复,只有切断整个电源,然后再打开,才能使其恢复。请教大家扩展显示有没有其他的办法?用595会好些吗?

用单个脉冲干扰测试时发现显示有时会闪一下,把164的CLK端接一个103的电容会好很多,但是上面的板上就有这个电容的。

网友:
好帖子 顶一下 支持英强兄

楼上的164当机我觉得可能不大

是不是你的MCU跑飞了

加个看门狗试试

楼主:
谢谢ljxh401 老战友的支持。

抗干扰试验是我们两个一起接触去做的,我准备连续两个星期都去做,做了写份总结出来继续讨论

网友:
看门狗我打开了,内部的,程序没有跑飞,因为输出及输入的逻辑都是正常的并可以控制。按键扫描也正常,关机按键按下后可以关掉所有的输出和显示,再打开仍然是乱的,所有的LED段都亮了,乱跑一些根本看不清的数据。按键的扫描驱动就是显示的扫描信号。在这样 的干扰的情况下,偶尔可以看到PCB上的某处会产生拉弧,位置离CPU有7-8厘米的样子吧。我在想用一个IO控制164的电源,然后定时给他断一下再接通是否会有效果呢?或者直接用CPU驱动吧,IO不够用!

楼主:
我也常用164来控制LED的,164只是逻辑门,乱了之后刷新了就没事了的,不明白你说的问题

网友:
我的开关机按键是直接连到I/O上的,关了以后扫描信号停止,164的输出全部为0,LED是共阴的,连同指示灯共4位,相机带去上海了,回来后我可以设法弄点照片上来。动态扫描显示的,每个扫描周期数据被刷新4次。问题是在客户那边没有示波器看不到关了之后164还有没有输出,总之开机之后是乱显示的,切断电源后再接通恢复。

楼主:
这个周末试验,

1、在电源~12V交流输入加一个买的滤波器然后再输入整流,电源应该会干净一点,

2、然后软件上不是一检测到输入信号就马上控制继电器改变动作,而是检测到一次状态变化后,再检测多一次确认一下,确实输入改变了才控制继电器动作。

这样解决了电机运行过程中,控制继电器又吸合又断开的不稳定危害现象。把工厂的电容补偿关掉,运行过程中扰7圈的交流接触器干扰(即制造干扰源1和2),试验了很多次没有一次有问题。问题算是解决了。

但是新问题又发现了,我的系统是检测到输入信号变化,就控制相应的数据。用了一段时间(有时候很快有时候很久才出现),系统不检测数据,貌象死机,我猜是干扰把单片机干扰死机了,我的程序里面有看门狗但是没有起到作用,但是我没有仔细研究过看门狗是怎么用法,我觉得自己是乱喂狗的,请教网友们关于看门狗喂狗一般有什么技巧的?

因为不知道单片机死机在什么地方,我也打算下个星期在程序里面加一些串口打印的数据,如果单片机死机了,我想串口打印的数据也应该停了,通过在程序不同位置打印不同的数据,想尝试探测死机是死在什么地方。
-----此内容被petertan于2006-12-25,09:35:44编辑过

网友:
换个地方喂喂看嘛

其实狗狗好象起的作用很小

如果干扰不是很强,那么会直接引起复位。

如果很强,死机了,那么即使你用外部复位都无法使CPU恢复工作的,更不用说狗狗了。

比如你这样试,用一个0.1uF的X2电容,充2KV电压,然后拿到CPU中心上方不足1CM处放电,若没有死的话,就再靠近点,注意,不要太近了,会直接把CPU搞坏的。若死了,你试试外部复位是否能让他恢复!

网友:
如果环境真的很恶劣,我建议加个外部的狗,内部有时候是会起作用的,我们做电梯的,都不有内部的狗。

楼主:
今天突然发现,自己虽然在程序中加了使能看门狗和喂狗,但是烧程序的忘记了配置熔丝中的WDTON为打开,估计没配置它打开,看门狗根本没有作用。下星期再回去试试看

楼主:
我自己搞错了,看了datasheet,如果WDTON默认设为1,看门狗是由软件控制的,而不是不工作,为0是看门狗始终工作的意思。看来狗喂得太饱导致它不会叫死机的时候不会复位

网友:
做个铁壳子 将系统控制板罩起来 妥善接地   外界联系 低俗的大电流的 用光电隔离

一点接地  多加退耦 电源下功夫

网友:
21楼正解。

楼主:
元旦又做了试验进一步查明原因。

我的系统是mega8控制PT2262,然后PT2262跟十几块PT2272通信,各PT2272的应答信号分时传回到单片机。

我原来以为看门狗没起到作用单片机死机了,但是后来发现,但PT2262无法与PT2272正常配合工作。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这个时候单片机是没死的,按按键显示一切都正常。

换句说是PT2262和PT2272死机了。PT2262这种死机很特殊,我暂时也定位不到是什么让它们死机的。我做过两整天干扰试验,怎么干扰都不出现PT2262的死机,但是有时候在家试机一点干扰都没有也出现,有时候等一天不死,有时候一会儿就死。

以前PT2272死机我也很困扰,因为它有应答信号返回单片机,单片机软件一检测到应答返回信号异常就用一个IO控制三极管让PT2272放一下电(0.5秒放电以后),这样解决了PT2272的死机问题。PT2272又正常工作了。

但是PT2262我就没办法知道应该怎样解决好了?单片机只是控制它发送信号到PT2272,但是单片机无法知道它是不是死机(没发送信号)而又放放电让它复位。

不知道各位网友有没有遇到PT2262 和PT2272的死机问题?有无什么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
楼主:

请教一下,我用外卖的5V开关电源(40多块大洋)是不是还一些。

网友:
1.印制板电源在整流输出端首先加高压瓷片电容连至机壳地(通过印制板)、然后经过共模抑制电感,这样就可以把电源里共模及高频信号除掉

2.印制板布线同一功能模块的线尽量顺成一缕,电源层及地层覆铜时尽量处处相通(尤其地层)

3.软件不同的功能模块设置计数器,功能正常时计数器清零,异常时计数器自加,当计数器值达到某一预定值时,功能模块重新初始化。液晶显示最好是全屏数据刷新,这样的好处避免出现乱码。在ram建液晶显示数据缓存,这样的坏处是需要占用很大的ram空间,我用240x128液晶建立3K多的缓存数组。 现在的液晶一般都有忙检测标志,如果检测到忙标志,单片机跳出等待,处理其它数据,下次循环继续检测忙标志,这样的前提主循环时间必须很短。液晶显示(ATmega128、240X128液晶),我用楼主干扰源1反复试验,未发现单片机复位及液晶显示乱码,按键工作正常。

网友:
背光灯没必要什么时候都打开,当按键一段时间无动作时,关断背光灯电源,液晶本身耗电很少的。

楼主:
acr8 网友好!

40多块开关电源应该算不错的了,我觉得这个成本太高了,还是用7805等三端稳压,最多跟他配个大的散热片,在电源方面我最近解剖了一种电源滤波器,拆开一看就是一个电感和几个电容,我把它集成在PCB上,效果还可以,比原来好了。

关于PT2262和PT2272的死机问题和解决方案,继续请教大家

楼主:
russe8209网友好!

首先感谢你有见地的建议,学习了。

但是液晶花屏的问题我做试验的结果跟你不一样。

我用mega16控制12864。我已经是定期整屏刷新数据,

但是用干扰源1 干扰数据一旦乱码后,无论怎样整屏刷新数据都没用,

我想只能通过液晶的RESET信号把它复位了,麻烦的是我每次初次化都必须往显示RAM写数据。比较麻烦。

网友:
现场仿真,看看是程序还是液晶的问题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最近有个新需求:就是运行过程中突然断电要把脉冲数保存的需求,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

例如:1、备用电池

      2、靠大电容的放电保存数据到EEPROM

本人比较倾向于大电容方案,具体实现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
大电容对于有大的负载没有用。

网友:
几个字节要保存?

楼主:
我只需要保存2个字节的数据。

大负载主要是12864液晶+4位的数码管

我打算用一个10000uF的电容
-----此内容被petertan于2007-01-09,15:09:32编辑过

网友:
最好芯片电源和负载电源分开,就不需要了

网友:
【34楼】 petertan 谭英强

加掉电检测,检测到掉电马上关闭LED显示,LCD是没法关了(静态电流就减不了),这样电容放电会慢点,然后保存数据。前提像你说的电容要足够大。

网友:
楼上那位有测试干扰的设备

楼主:
感谢chenjianlin网友和 benladn911 AVR猎手网友的高见。

我准备吸收两位的意见,分开两路7805,1路供应单片机,一路供液晶和LED数码管。

另外在交流12V整流后不接大的电解电容直接接一个104p电容,用两个360欧姆电阻分压,中间电压接到mega16 的中断脚INT2,这样,因为这路电源因为没电源很快就下降产生下跳沿中断2,不知道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直接调用写EEPROM函数行不行?

PT2262和PT2272用得久死机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无遇到过。继续发表一下高见。谢谢

楼主(2007-05-21):
各位大佬;

    小弟最近做的mega16控制12864的控制建筑升降机的产品饱受干扰问题。想请教各位有经验的兄弟。

1、mega16单片机复位。老问题了。我的mega16引脚是悬空的,

试验问题四:单片机给干扰源1干扰导致硬件复位的问题。

(1)制作成PCB板的mega8(复位脚悬空)用干扰源1的线扰了10圈,试验了两天几百次人工干扰1基本上没有复位过。

(2)在制成PCB电路板上焊接的mega16(复位悬空或者复位端接一个104P电容到地)令一套系统,扰两圈都顶不住了频频硬件复位。

(3)AT89S52(复位脚接开关复位,电容是10uF)扰两圈,也很频繁地硬件复位。

2、我的mega16控制其中三个12V的继电器再控制交流接触器,譬如慢速启动,就上升和慢速继电器吸合、快速继电器断开,然后慢速转快速就上升和快速吸合,慢速断开。在慢速转快速的时候我的转换是没有延时的,这个时候MCU经常受干扰而自动停机、液晶乱屏或复位等。

3、12864液晶显示字的顺序变了,直接用导线干扰的话还会花屏,液晶是采用串行传输方式,MCU所在电路哪里通过连接插线插到液晶屏那里。

请各位指出问题,并给我提出意见和指教。谢谢!~

网友(2007-08-25):
看看mega16单片机复位脚的参数,需要的最短复位时间有多少,再查查mega8的,如果是一样的话,就去查查mega16有没有接受射频的“天线”。

网友(2009-03-13):
用铁盒把电路板封闭好;继电器灭弧很重要

网友(2010-02-01):
单片机干扰记号

网友(2010-03-28):
mega16复位脚悬空?
最好是要上拉和对地接104电容吧。上拉个10K电阻再试试.

网友:
反反复复放放风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复

网友(2010-12-05):
PCB的GND走线关系很大

网友(2011-01-21):
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我现在用的主控为ST7565的液晶在某个环境下会白屏..有时会出现液晶内部升压电路烧毁..与液晶相连的单片机引脚击穿,这是什么原因现在还在查找中....
楼主说的LCD花屏的问题..刷数据还是不能正常显示..最好是看下单片机管脚死了没..这个问题我有碰到过的...LCD花屏时单片机的定时复位没办法复位LCD要复位单片机主芯片才能正常工作,并这个复位要外部管脚复位信号...有试过.用内部看门狗,及软件使能复位都不能让系统正常工作..

网友:
抗干扰记号

网友:
厉害的干扰导致的死机问题,硬件复位也无效的,只能关闭电源再打开

网友:
试验问题一:电源要隔离,控制回路要隔离,信号源输入要隔离,隔离电压最好大于1000V,线包必须并联灭弧二极管,布板差分回路围成面积要最小化,能用低速光耦就不用高速光耦,光耦能用晶体管输出就不用逻辑门输出。绝对给力。

试验问题二:你在开关接点上光用电容是不对的,可能造成IO上产生负电压,应该串联一个电阻做成CR吸收器,按钮到处理器IO之间用磁珠、小陶瓷电容搭一个LC滤波器,同时软件里面做抖动滤波,比如检测到按下时,每隔5毫秒重新检测一下电平状况,连续检测3次,如果都是按下的,即处理。绝对给力。

试验问题三:同试验问题二,如果是外部输入的信号来触发中断,用光耦隔离,效果巨好,因为干扰信号没有足够能量驱动光耦的二极管的,直接给挡在光耦外面了。

试验问题四:还是差分回路布线面积的问题,差分线路布线回路面积越大,受到空间变化磁场干扰时,产生的差模干扰电流就更大(高中不就学过的嘛)。

试验问题五:LCD里面也有处理器和内存,要做好屏蔽工作,LCD的金属外壳要可靠接地,数据线如果是用线缆形式,应该加磁环,走PCB的话,线路两头最好也加上磁珠阵列和抗反射电阻。考虑到你的系统控制电流小,也就是阻抗大,控制回路可能还较长,感应电流流过大阻抗负载易产生瞬态高压导致死机,你更应该为LCD的供电、控制线做限压箝位措施(ZENER阵列)。

网友(2012-02-23):
标记一下!

网友:
我必须好好消化下,我碰上一都弄得要疯了

网友(2012-11-13):
这个问题很难处理!
学习了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网友:
留个记号,研究研究

网友(2013-10-31):
这样的帖子很好!特别是一些问题都是由很简单的原因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