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计的一个航模电池电压检测电路板, 各位看看

楼主(2006-12-18):
已拿到工厂加工, 估计明天能做好, 不知有没有感兴趣的?

正面:

背面:

Protel电路图:

-----此内容被rabbitx2006于2006-12-18,20:22:07编辑过

网友:
平时不工作的时候 T26 耗电 多少 ? T26 怎么供电  , 把原理图贴上来好吗 ?

网友:
很感兴趣,这段时间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人要做电池充电器的。

看了楼主的电路很简单啊,能不能把原理图传上来分享一下啊。

楼主:
2楼啊~

这个不是充电器, 是电压指示器, 就是告诉你现在电池的电压是多少, 防止锂电过放的。

航模电池过放, 很容易就报废的。

今天板子还没到,程序还没有开始编写, 写好后,我会贴上源代码的。

1楼:

电路实在是太简单了,我懒得画,就是把电池得电压分压后,送到一个AD转换口

判断当前电压得大小,根据预先设置得刻度,驱动不同得LED发光。

-----此内容被rabbitx2006于2006-12-19,16:42:55编辑过

网友:
对电值可能有用,但性价比不如用比较器做的高,有点原子弹打鸟的感觉。如果能用无线将剩余电量信息传到地面,我想会更好。

实话实说,绝非打击!

楼主:
4楼的,

我正有此意啊~

打算用ATtiny13 + RFM12模块, 做一个。

地面用RFM12 + ATmega8 + 1602液晶显示,打算电压、电流、转速通通搞定。

有没有兴趣啊~

无线模块资料,这个地方可以下载, 采用SPI接口,很好操作。

http://www.hoperf.com
-----此内容被rabbitx2006于2006-12-19,21:27:44编辑过

网友:
哦, 但是你怎么不做到,放到合适的值的时候 就自动切断呢 ?

楼主:
自动切断,飞机不要掉下来?

不是我不做到,而是先做个简单的。

设想容易,做起来比较复杂

另外,功能复杂,花费也大,要等一等了。

网友:
1块钱 的硬件成本就有的做  跟手机里的保护板式一样的就行了

网友:
年轻人!!想法太冲动了!   发射:ATTiny13+2000米带2262编码的无线遥控模块(便宜、可靠),接收:超再生(或超外差)带2272解码模块(还是那么便宜、可靠)+38译码+发光二极管指示。我想这种方案会实际一点,什么“电流”,什么“转速”,什么“通通”,这除了增加成本,增加安装难度(“花花_公子”懂花钱的多,懂电子的...),传下来也没用。

建议看看水坛里的帖子!(申明一下,我不是博士)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635545&bbs_page_no=1&bbs_id=1020

楼主:
谢谢九楼的批评~

有空,我按你的方案做一个,谢谢!

楼主:
实物照片来了,程序正在编写

正面:

背面:

网友(2008-01-17):
关注 关注 后续情况呢?

网友(2008-08-19):
那个无线模块哪里有卖的?

网友:
大小。。重量。。
要知道航模上可是比较关注这二个参数哦。

网友(2010-10-24):
楼主卖吗,我玩航模的

网友:
我也是玩航模的
既然是给锂聚检测用的,精度如何,ad多少位哦

网友(2011-03-18):
ATtiny13 有1K字节Flash,64字节EEPROM,64字节SRAM,6个通用 I/O 口线,32个通用工作寄存器,1个具有比较模式的8位定时器/计数器,片内/外中断,4路10位ADC,具有片内振荡器的可编程看门狗定时器,以及三种可以通过软件进行选择的省电模式。
MPU板的成本估计不高,我觉得够麻烦

网友(2011-08-02):
回复 网友A:
对电值可能有用,但性价比不如用比较器做的高,有点原子_弹打鸟的感觉。如果能用无线将剩余电量信息传到地面,我想会更好。
实话实说,绝非打击!

谢5楼  在你的连接中无意发现 我寻找很久的 气压计 传感器 的资料HP02S 感谢!

做个直升机转速表吧 飞3D 很有用!无线的转速表 很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对电值可能有用,但性价比不如用比较器做的高,有点原子_弹打鸟的感觉。如果能用无线将剩余电量信息传到地面,我想会更好。
实话实说,绝非打击!
谢5楼  在你的连接中无意发现 我寻找很久的 气压计 传感器 的资料hp02s 感谢!
做个直升机转速表吧 飞3d 很有用!无线的转速表 很不错!

FRSKY双向传输系统(带高频头),目前400元左右,可传GPS,气压、油量、电压、转速等。还有个LCD显示器好像是100多元。

网友:
只支持2S?
最好能支持2S和3S,要是能支持到6S,就不错了
最好能设置外接电池可选S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支持2s?
最好能支持2s和3s,要是能支持到6s,就不错了
最好能设置外接电池可选s数

15元有数值显示的,楼上应该知道吧?2S-6S,好像是三星的MCU。
还有种25元的,1S-6S,好像也是三星的还是台系的MCU。除了线性差点,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2011-09-27):
牛人,求详细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