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按键显示驱动管理芯片XX7299A

楼主(2006-12-19):
“8数码管+64按键+RTC+E2PROM+SRAM+ADC”管理芯片

                            ——基于两线通信接口(兼容I2C)

    XX7299A是一款低价位且具有强抗干扰能力的多功能单片机外围芯片。它整合了数码管显示驱动(8 位数码管或者64 位LED)和键盘扫描(64个)控制,以及片上256字节E2PROM和256字节SRAM ,集成RTC(带有阴历和节气算法)、2路8位ADC(贴片),并且提供上电复位和低电压检测复位的监控功能。XX7299内置RC振荡电路,采用两线通信接口(兼容I2C)与单片机通信。特点如下:

   ->I2C总线通信接口(器件地址0x60,内部子地址自动加1);

->外部MCU的上电复位和低电压检测复位;

   ->显示驱动(8 位共阴数码管或者64 位LED)和键盘扫描(64个)控制管理,数码管从左到右依次为DIG7~DIG0,支持位寻址和按键中断输出;

   ->显示控制支持多种显示模式,具有译码显示和闪烁控制功能,控制方法灵活。同时具有页显示切换功能,以及基于与、或、非显示特效功能,均为该类芯片所特有的功能,方便应用于各类LED显示系统;

   ->256字节EEPROM,共4页,每页64字节;

   ->256字节SRAM,共4页,每页64字节;

   ->RTC(0000~9999年阳历及星期,阴历2000~2099年阴历算法,2000~2099年节气算法,注意需要外加32768Hz晶振作为RTC时钟)和秒中断输出;

   ->芯片可设定工作在睡眠状态,睡眠时芯片停止工作,显示等都被关闭,但是当有两线通信接口(兼容I2C)通信时,或者RTC秒中断发生(当开启RTC)时均会唤醒中断,且支持触键唤醒功能;

   ->采用32脚封装时还有2路8位ADC;

   ->PDIP28和TQFP32两种封装;

    ->芯片供电电压:1.8~5.5V,典型应用为5V和3.3V;

->芯片工作温度:-40~85摄氏度;

->具有工业级抗干扰能力,适合于各类商业和工业类产品设计;

    呵呵,大家想到了吧,这可是用仅6元多的M48作的,已经使用近2年了,一直想推广。
-----此内容被minier于2006-12-19,11:51:06编辑过

楼主:
欢迎大用户测试,爱好者也可以索取测试版!

我的电话:13946197618

QQ      :19308222

email   :sauxo@sina.com

联系人  :刘老师

网友:
这和M8有区别吗!!!!!!!!!!!

网友:
给个参考价

网友:
自己编写,很简单的,有空我把原码传上,最不喜欢楼主这样的人了。中国就因为这样发展不了

网友:
支持创新!创新需要回报!理解!

5楼的是懒惰还是想不劳而获?

网友:
它就是一块单片机。

楼主:
我们是在讨论技术,或者有什么新的想法,我是想公开HEX的,同样我也很不喜欢自命清高的人。不尊重技术就是不尊重自身人格!

网友:
有点创意,但是有点水平的人可能不会买你的东西,会自己做!!!

但是M8的字驱动好像没这么大吧,建议加三极管!!

网友:
我说有空传原码,不是懒惰也不是想不劳而获,而是无私奉献。既然断了你们的财路,那就算了吧。

网友:
是啊,就是驱动电流有些问题。这样亮度会受影响的。作个实验板玩玩还行,作工业产品有些弱了。

楼主:
已经使用两年了,驱动一点问题都没有,其间做了将近几十次的升级!

网友:
驱动没有问题的,和zlg7289,7290差不多,和ch451就不能比了。不过亮度还是足够了。只是现在的单片机技术做这个已经没有技术含量保密了。稍微用点心就可以做出来的,所以楼主要么无私贡献原码,要么就不要想卖钱,

楼主:
CH451的抗干扰性太差了

网友:
48比88驱动能力还要差,查手册就知道了。动态扫描驱动,我认为应在150mA左右,位驱动不加三极管是不可想象的。

网友:
现在有人就在做这样的生意。在单片机里面写一些程序,打磨后作为专用芯片来卖。

今年参加四川省的电子竞赛,有一组报的题目是车载逆变电源,用了一块“专用芯片”,还有一份配套的数据手册。售价不菲,实验的时候还做掉了不少芯片。

经本人鉴定,该“专用芯片”为写了程序的PIC单片机。

就是不知道这种商业模式行的通不。

楼主:
该二次开发器件已经在不间断系统上连续运行2个月而整个系统复位重起的长周期,位驱动有问题?懂不懂什么是AVR阿?

网友:
哈哈,有点收获,顶一下

网友:
支持楼主的做法.如果确实可靠,作为商品出售因该是鼓励的,不管它的技术含量如何,毕竟人家也花了精力,知识产权是要保护的.5楼的说法欠妥,我们要鼓励技术交流,也要鼓励商业技术开发,这样会更加促进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促进技术进步.

楼主:
谢谢ecat

不过我现在正在考虑如何在这里公开HEX和讨论升级的问题!

还请各位回应阿!

网友:
这样做确实可以,我最近也是这么考虑用M8开发显示模块。当然我不需要那么多的功能。我只需要驱动LED,至于用I2C还是SPI还是并口的 我还没确定

网友:
至于驱动能力 我以前用过,亮度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不敢保证AVR的IO口长时间的工作在大电流下(mA_级别的)。

还有人家minier也是经过努力,花精力开发的啊,其实拿出来卖是很正常的事,这样可以减少开发周期,并且还有很好的技术支持—minier。

不错的,不过minier做的东西要绝对的可靠哦。不然你就害死人家了

网友:
按M8数据页,每脚最大电流是40mA,就是说位电流不应超过40mA,那就是段电流不超过5mA,那扫描8个管,每个管的每个段平均只能得到5/8 = 0.625mA,会很暗的,楼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亮度不能完全安照电流平摊的,所以不会像你想像的那么暗

网友:
亮度和电流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这点我知道,但试验表明,如果用PWM得到的0.625mA电流,和直接给0.625mA电流,亮度是相当的,前提是扫描的频率要超过60hz,就是人眼看起来不闪,我这几天正好试验做一个LED的电路,测试结果是这样的,非高亮的LED数码管电流达到2.5mA左右才能有较好的亮度。我是用三极管驱动的八位LED,位电流峰值是160mA,平均为20mA。结果亮度和用74LS164做的静态非扫描电路亮度相当,这个静态电路段电流就是2.5mA。

网友:
动态驱动室外都是很暗的

楼主:
暗?你试验过吗?建议很多人应该提高自己的素质了!!

楼主:
技术提供给由素质的人!

楼主:
自己鼎一下

网友:
关于用AVR单片机做键盘,显示的问题好像以前有个帖子。总以为有人可以贡献出来,但现在还没有。我也做过一些简单的,但不成系统。总体来说用AVR来做的话还是可以的,亮度当然是没有问题的。ZLG7289不也是PIC16C57做的吗?相信用过的人不会对他的亮度不满意的。

希望楼主可以贴出资料。

楼主:
手册已经贴上了,大家可以反馈意见,稍许我会将hex奉上

楼主:
对了,我这有做好的电路板,有些精致吆!

楼主:
大家都只使用液晶?!!??

网友:
我看过了你的数据守则,感觉你如果用AVR做的话,50K的电阻不需要了。

楼主:
呵呵,我能想到和查找到的方案都用上了。后来才用的下拉方案,如果楼上可以提出什么方案,可以交流·!

楼主:
好冷清!大家果然都是高手

楼主:
致顶到100就发hex,呵呵!

网友:
用8535做过直接驱动12位LED(没串电阻也没加三极管放大),显示稳定,亮度适中,其实只是调整扫描时间的问题,稍微花点时间调节一下就是了。另外,用2313也直接驱动过LED屏,长度工作没有问题(两年多),因为芯片本身就是CMOS驱动输出的,驱动能力是有限的,所以不用担心会烧掉。再另外,如果环境比较亮,可以用红色透光片贴上去做点滤光,会看得清楚些。
-----此内容被zcxhe于2007-01-17,23:28:36编辑过

网友(2007-01-19):
"顶到100"-现在还不到50,看样子要自己写了.

楼主:
自己写?怎么所有人都把问题想的那么简单?都仔细考虑过没有?

网友:
真正做过产品的少呀!所以认为简单。

网友:
我做过这个东西,动态扫描端不加驱动不行。较大尺寸的数码管应用,亮度不足。具体应用中为了掩盖数码管背景,通常要用暗色面皮,会进一步减弱亮度。自己用,小尺寸数码管在裸体时,亮度勉强合格。

另外,不要老觉得AVR驱动能力强,我曾经遇到一个项目中,M48意外配置成了输出低电平,结果总线还是被EPM240拉到3.1V多,当时供电是3.3V。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呵呵,LZ别激动,没有轻视XX7299A。

我做过和你类似东西,主要因为zlg7290的I2C速度太慢了,所以我用Mega8在MegaIO基础上改了一个显示和键盘管理的东东,不过功能没有你这个这么强,我只是模仿zlg7290部分功能,也许还不如人意,不过一直还是比较稳定的。

MegaIO的地址:http://hubbard.engr.scu.edu/embedded/avr/megaio/index.html

网友:
给楼主建议取消电阻,不知道楼主明白了不?

AVR的I/O口可以为高阻态,所以不需要用下拉电阻来实现你的按键扫描的,如果不用AVR单片机就不知道了。

还有你的按键编码太不好了,应该编为00,01,02,03,04。。。。这样好看多了。

器件地址不要固定,要留给使用者自己定。

网友:
自己写并不一定要完全照你的功能写,满足自己的要求就行了。我看楼主才是自命清高。

楼主:
【47楼】

我这里说d是一个完善的,便于使用,适用面宽而且简化单片机外围电路设计的一个典型芯片的设计,“满足自己的要求就行了”?你太不符合工程师的标准了,缺乏规划,还自明不凡!职责别人?还是回去好好学习学习再出来说话吧!

楼主:
请大家积极回应阿!

楼主:
奇怪,怎么没有人回应?

网友(2007-04-24):
不用顶了,楼主是来这里显摆的,不是交流共享的。

网友:
什么HEX,想给就给,不给就拉!!!你以为中国就一人行,没有你的HEX就做不了产品,其实大家都可以自己写,看不起这种人!

网友:
一看就知道哪些人有素质,哪些人没素质!

网友:
这东西干吗搞的这么神秘啊,再说也用不了这么多的键盘啊,就算用到了这种东西做起来来也是一两周的时间就可以搞定的啊

网友:
前面的4,6,19人是拍马屁希望楼主给代码,后面的人是得不到代码在叫骂。

网友:
我在马老师的开发板,用M8做了个8位LED数码管的动态扫描的小程序(汇编写的),亮度很高,也没有感觉到闪烁现象,显示效果非常满意,马老师的开发板上的LED数码管是没有加三极管之类的,运行了几个小时,M8也没有明显发热等不正常现象。

网友:
呵呵,慢慢等吧,我帮你们顶一下.

网友:
我公司的产品专门用AVR+595+165 来控制190多个数码管和几十按键做显示模块的

用集成模块还不如用avr算了

网友:
网速好慢,不然一下就顶到100了

网友:
就这么一个玩艺也值得吊胃口?没劲!

网友:
先赞一下楼主,东西做得不错。

如果改成用ht emc等做可能会好点,因为这样成本低,有价格优势(起码要比别人用m48做还要便宜)。

还有,楼主你只是做出了产品,但没有好好推广,成不了商品的。还是支持一下你。

网友:
呵呵,您出错了!

错误原因: 可能你按键太快,系统阻止你在10秒内发表第二个新帖子。请刷新页面,看看是否已经发表成功

代  号: 1064

信  息: 来自系统error.jsp处理程序

返 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