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谁用过旋转编码器啊,介绍一下啊

楼主(2006-12-20):
如题

网友:
8421開關嗎﹖

网友:
ALPS编码开关?

网友:
最普及的旋转编码器,就是机械鼠标了.

网友:
滚轮更普及,赫赫

网友:
顶一下,对这个有兴趣。  我有个仪器上有个这个东东,拆开看了看,5个线,一个地,一个vcc,其他三个应该是信号线。应该是左拧一下一个脉冲,右拧一下一个脉冲,还可以按一下。刚好三根信号线。呵 呵  。。。。 不知道有没有错?

网友:
旋转编码器分绝对型(多少为就多少数据线)和增量型(通常5根线,有集电极开路和互补输出)两种,绝对型可以记忆位置;而增量型段电后无记忆.一般用于时序发生.经常用来测转速\长度

等.

网友:
我曾经用过APLS的三根线的旋转AB相编码,做音量调节

网友:
旋转编码器有绝对值旋转编码器与增量式旋转编码器,还有手摇脉冲发生器。输出类型有脉冲输出和交流输出。输出方式有N型‘P型和开关型。

网友:
旋转编码器有绝对值旋转编码器与增量式旋转编码器,还有手摇脉冲发生器。输出类型有脉冲输出和交流输出。输出方式有N型‘P型和开关型。脉冲数有100,200,360......3600....36000等

网友:
拆过一个显示器,里面有一个旋转编码器,三根线,忘了是调什么的了

用表量,中间一个线对两侧线只有通、断,而且没有顺序区别,不知道是怎么用的

网友:
有顺序的,5线的带开关的

网友(2013-04-16):
电源,地,正弦,余弦,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