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马老师`

楼主(2006-12-21):
请教各位高手~

mage128中汇编嵌入C语言时,怎么样实现汇编和C中数组的通信?

网友(2007-03-09):
通常使用在C中嵌汇编。整个程序的系统结构用C,关键的地方嵌汇编。不同的C环境,嵌入汇编的方法也不同,请参考使用C的帮助。

在汇编中嵌C ?!,绝对是高手做的事情,因为更麻烦和复杂了。

网友:
马老师,您好,我想问您推荐的下载线能否编制AT89S51及S52系列的芯片

网友:
马老师,您好,您推荐的下载线能否编制AT89S51及S52系列的芯片

网友(2007-04-14):
不是编制,是下载或烧入。

我推荐的下载线可以烧写AT89S51及S52系列的芯片,建议使用双龙免费的上位机软件SL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