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疯掉了,我自己作的MP3板子VS1003怎么都初始话不了!SCI读写不一致!会不会坏掉了?

楼主(2006-12-21):
曾经发热过,哪位高手遇见过这种情况,应该从那里下手查找?程序是以前买模块测试用过的!

网友:
如果确定软硬件没问题基本可以判断你的vs1003已经坏了。

最起码你得用上3块VS1003才能成功。

我用了的5块VS1003,两块成功,两块坏掉,一块残废(声音小,背景噪音大)。

对您的遭遇表示同情。

网友:
其实VS1003也没有想象中的脆弱,我一次就成了。软件应该没问题,检查一下硬件焊接的线路吧,如果还不行就换一块VS1003吧。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就成功的,接下来两个坏了,第4块好的,第5块就残废了。

给我的感觉它还是容易坏的,以前从没因为焊接坏过片子。

网友:
哦,我只是焊了一块。再也没有焊过了。是不是温度太高而损坏VS1003??还是其它问题呢??

网友:
应该不是温度的问题,最有可能的是静电,它内部是装有固件的,不知道是不是静电影响了固件而不工作。我的坏的两块SCI读写都没问题,而写数据出问题,一个是写不进数据,一个是写进去数据不处理,而后就不再要数据。

这两种坏都不是那种特别彻底的坏。

网友:
不要吓唬我……

网友(2010-03-08):
请问各位,VS1003B没连与晶振相连的那两个电容会不会工作?初始化过不了,测的电压都有点偏高,3.4V和2.7V左右,也会有影响么?测着电压时突然发现VS1003芯片好烫,会是烧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