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献:使用M32的8通道逻辑分析仪

楼主(2006-12-22):
还记得“使用1200的8通道逻辑分析仪”吧?由于电路原因,自己用热转印做板或者用万用板搭电路比较麻烦,而M32内部自带2k的RAM,刚好与使用1200的8通道逻辑分析仪相符。

花了几天时间,解读了上位机的通讯协议后,重写了下位机程序,昨晚测试成功。不过,有个缺点,由于原“使用1200的8通道逻辑分析仪”在读入数据时只需提供给CD4040脉冲,而M32需要把数据写入RAM中,所以,在原理上M32处理数据的速度不及1200,正因为这样,在2us分辨率的处理时,目前不支持预触发,以后看有没有办法改进。

测试时我的电路板是用万能板搭的,电路图是今天早上画的,但是因为比较简单,应该没错,程序我测试过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大家做起来有什么问题提出一下。源程序暂时不提供,等我测试成熟后会公布。

楼主:
电路图发现有个错误,晕倒!

单片机正确是M32,电路图是M16。

网友:
虽然没源代码,但还是支持一下吧.

大家向我的共享精神学习哦,我基本把我的能给大家带来帮助的好东西都共享了的.搜索我发布的帖子就知道了.呵呵.

楼主:
源码还是会共享的,但是昨晚才调试好的,估计会有些bug,所以迟些再公布

网友:
呵呵.好人一个,继续努力吧!

网友:
支持你主要是因为原来那个1200做的比较复杂了一些,你的这个实在太简单了。够强。

没钱置办家当,不知道这个逻辑分析仪可否替代示波器?

网友:
支持下,可否共享下(上位的下发那些命令),下位机上传数据的格式,谢谢!

网友:
支持下,请谈通讯协议

楼主:
PC发送到单片机的命令共7个字节:

第一字节是触发信号,每bit对应一路信号,1为高电平触发,0为低电平触发;

第二字节是触发有效信号,每bit对应一路信号,1为忽略,0为有效;

第三、四字节是采样时间,对应如下:

2us=0x0402,5us=0x0a02,10us=0x1402,10us=0x2802,50us=0x6402,100us=0xc802,200us=0x3203,500us=0x7d03,1ms=0xfa03,2ms=0x7d04,4ms=0xfa04,8ms=0x7d05,16ms=0xfa05;

第五、六字节是一样的,为预触发:8=0%,7=12.5%,6=25%,5=37.5%,4=50%,3=62.5%,2=75%,1=87.5%

第七字节为模式,0=普通模式;1=外部时钟,上升延;2=外部时钟,下降延;3=外部触发,上升延;4=外部触发,下降延;5=静态模式;6没有查到,不知道是什么;7为测试模式的二进制信号;8为测试模式的AA、55;9为测试模式的清零。

网友:
先置cool, 期待源码的上传。

网友:
有通信协议最好了,不知道这个东东的速度还能不能进一步提高呢(上位机)。

发现图纸上单片机复位脚没加上拉电阻。

楼主:
源码还是上传吧,大家发现有什么问题就上来通知一声。

编译环境为WinAVR-20060421,AVRStudio412SP4。

网友:
终于等到了,顶!!!

网友:
谢谢。图上是M16呀,用M16可以吗?

楼主:
图纸错了,是M32的,M16的RAM不够,不能用

网友:
索性也讲讲通讯协议中"单片机向PC返回的数据格式"

支持脉冲发生器功能吗?

楼主:
单片机向PC返回的数据就是逻辑数据啊,当接收到正确的命令后,单片机先返回0X0D,然后就是逻辑数据,每bit对应一个通道。

脉冲发生器还没有加上,近来忙,还没时间改善。

网友(2007-01-30):
前些日子在调AD7712 24BIT模数转换器的串行接口,一直有问题,心想要是有个逻辑分析仪就好了,终于找到这个够简单,正好手头上芯片都有,这两天就下手做一个试试,感谢楼主分享^_^

网友(2007-05-25):
"

预触发值只有在触发发生前已有足够的数据被采

样到时才有效, 因此,如果在启动后触发马上发生

的话就只有触发以后的数据被记录, 屏幕上触发标

记左边为"空"(数据为00)。

"

上位机软件是如何知道 是否"触发发生前已有足够的数据被采样到"的?

这个我从下位机的程序中没看出来.

哪位兄弟给解释下?
-----此内容被everglen于2007-05-25,18:44:31编辑过

楼主:
下位机处理的,例如预触发深度为256,才采集到40字节就遇到了触发条件,就会产生触发动作,于是,触发前的40字节是有效的,而40字节之前的数据就为0x00。

网友:
有时间我来做个用用!想问一下,手上没有ATMEGA32,只有ATMEGA8515、ATMEGA162来代替,行不?

网友:
To roasn 冰封的心:

1. 关于数据采样速率的控制的请教

const prog_uchar delay_lo[] = {0,  3,  8,  28,  88,  188,  132,  220, 6,148,52, 116,244};

//                                                           2us,5us,10us,20us,50us,100us,200us,500us,1ms,2ms,4ms,8ms,16ms

const prog_uchar delay_hi[] = {0,  1,  1,   1,   1,   1,    2,    4,    8,  16, 32, 63, 125}

中的数值是怎么确定的?

还有程序中的nop主要是用来延时的吧,是如何得到nop指令数目的,难道还要根据时钟+指令周期推算?

2. 外部触发下降延的疑问?

"

case 4:

        trig = 0xfe;

        trig_disable = 0xfe;

        pre_trig = 8;

        goto start;

        break

"

程序中 "if(trig == (temp | trig_disable))"用来判断是否满足触发条件.

按此来说,只要temp的最低位(ch0通道) 是0就满足触发了,即外部触发低点平触发.

我哪分析错了???

楼主:
to 【30楼】 sonic:

用m32是因为它内部有2k的RAM,少于2kRAM的不行。

to 【31楼】 everglen:

1、延时时间都是通过软件仿真一点点调试出来的,因为采用的是C语言,不如汇编能控制执行时间,只能通过尝试。delay_hi和delay_lo,以及nop的指令数目都是通过仿真确定的。

2、你没有分析错,你没有看注释?注释很清楚了啊。case4的程序为外部下降沿触发,就是说,ch0通道下降沿时就满足触发。同理,case3的程序相反,外部上升沿触发。

网友:
case 4 情况下,

"外部触发低电平触发"  vs  "通道下降沿时就满足触发"

我认为是ch0通道低电平出发,not 下降沿。

从程序中,我没发现有检测这个下降沿的语句。

if(trig == (temp | trig_disable))  //只能用来判定ch0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这几天用了一下周立功的LA5034高速逻辑分析仪,感觉不爽,主要是深度太低。以下是其拆机照片。准备自己动手做逻辑分析仪:10M速度,32通道,4M/通道深度。主芯片采用Altera的EP2C5Q208 FPGA。

网友:
周立功的LA5034是采用的FPGA,内部RAM,这么简单一个东西,居然要卖2900元。晕喔。

网友:
图片太大,缩一下就好了

网友(2009-02-27):
现在才看这么好的东西!就是是9钍串口的,要是能做成USB口的就更好了。使用PL2303等串口转USB芯片或用M32模拟USB。

网友(2009-04-14):
谁能帮我把那程序编译成HEX 文件啊 万分感激 我编译了很多次都出错 估计我是新手不知道哪里搞错 了

网友:
各位 会的帮帮我 帮我生成HEX文件

网友:
这个熔丝位怎么配置 麻烦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网友:
俺是个菜鸟 搞这个设置错误两块了

网友:
谁制作成功的分享点经验啊

网友:
哈哈,我焊了个万有板做的,还没有试,请问上位机程序是哪个呢?

网友:
cd4040支持不了那么高的频率。我做了一个放到那里歇了。我用pld写了一片cd4040就好用。

网友(2009-08-02):
实验结果是不行,根本就通信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个一个字节发送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串数据发送的时候,仿真发现出现帧错误。
而且源程序里面有几个错误,
#define addr                    (*(volatile unsigned char *)(10))      //RAM地址------本人认为这里的char应该改为int
#define addr_l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10))      //RAM地址低位
#define addr_hi                    (*(volatile unsigned char *)(11))      //RAM地址高位
#define addr_trig                     (*(volatile unsigned char *)(14))      //预触发地址------本人认为这里的char应该改为int
#define addr_trig_lo            (*(volatile unsigned char *)(14))      //触发地址低位
#define addr_trig_hi            (*(volatile unsigned char *)(15))      //触发地址高位

楼主:
【48楼】 yanrz 严荣智
我用很久了,没有发现通讯不了的问题啊

网友:
那就奇怪了,走这边确实是不行,程序就是运行不过去。因为我是用8MHz晶振,所以程序更改了那个地方,然后再将波特率改为38400,就出现问题了。

楼主:
【50楼】 yanrz yanrz
那就不奇怪了,晶振改动后几乎整个程序都要改。
君不见,源代码用了很多汇编、C延时来做延时?
如果改了晶振,那些延时都会跟着变化。
另外,用不同版本的GCC编译都会有不同的延时结果。

网友:
我用的是ICC,GCC我没装,一直都会出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程序我没仔细看。

楼主:
【52楼】 yanrz yanrz
编译器都不一样,你就别怪它工作不正常了

网友:
这次终于做好了.上次由于太晚下了资料没看留言,这次换上m32就成了!非常好用!感谢lz

网友:
楼上的已经做出来了?我今天也去买几个片子,自己动手打造一个。遇到问题的话,希望LS和LZ多多指点。

网友:
我已经买了一个周立功的LA1232,不再做了,呵呵,不过喜欢楼主的那个100M16通道的,有时间的话想好好研究下!!!
非常感谢楼主的回答和帮助,谢谢!

网友:
今天自己动手用万用板焊了一个。现在通讯都正常,但显示的波形不对。我只在CH1加了周期性脉冲信号,此时显示有脉冲,但是高电平期间显示的却是频率更高的脉冲,而且别的通道没有输入却有脉冲信号。麻烦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问题? 多谢。
触发方式试了没问题,每个通道都测试过,都能正常识别信号的有无。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用的时候都使用什么模式?是不是只能用模式1:内部触发,内部时钟?别的方式基本没用!现在这个软件还不太会用,各种模式的区别分不清。希望版主能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采集到的波形 (原文件名:shishi1.jpg)

楼主:
【58楼】 jxc827
你这种情况我没有碰到过,实在抱歉,建议检查一下输入的接口芯片。
至于模式的问题,帮助里面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网友:
谢谢楼主的回复。仔细分析发现三个问题:1. 楼主的原理图中没有输入下拉电阻; 2.没有信号输入通道采集到得脉冲波形频率为50Hz; 3.我电脑串口使用的USB转串口,信号源也是通过电脑USB口供电。
总结以上三点,得出初步结论:由于HC573的输入端悬空,未接下拉电阻,导致状态不确定,同时由于电脑-信号源-LA三者电源存在耦合,从而将50hz的工频干扰引入输入管脚,被LA采集上来。
初步尝试解决方案:在电源输入端加上大电容将低频滤掉,同时573输入端接上下拉电阻,不过手头没有大阻值电阻。
测试结果回头发上来,希望楼主也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昨天弄了个16MHz的晶振,焊上后可以了。楼上说的我也看到了,输入的东西确实是不好,因为我只输入一个5V电压,但是测试出来的却是首先一段低电平,然后才是高电平,其余悬空状态的是方波,具体频率没有研究。

网友:
其实我感觉程序里面应该启用上拉电阻,那样可能就把这些东西去掉了

网友:
楼上的悬空输入通道也是显示方波?你试过输入脉冲信号吗?是不是跟我发的波形一样?
输入端需要的是下拉电阻,而且必须是大阻值电阻(一般至少100K吧)。内部的电阻为上拉电阻,并且作为输出管脚时是无法使能的。

网友:
终于成功了。针对上面帖子中提到的解决办法,其中电源加滤波电容作用不大,看来50HZ工频信号是感应进来的。在573的输入端加100K下拉电阻,同时将电源独立,此时功能一切正常。很高兴,谢谢楼主的好东西。这个东西的制作告一段落,后面再分析一下软件代码,有什么问题我再找楼主帮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