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想传一个频率信号,自制无线发射和接受天线是否可行?

楼主(2006-12-22):
很简单,一个频率信号(<50K/S)用天线发射,无线传输后(<100m,可能有墙壁阻挡)再用天线接收此频率信号,送单片机。

    不用协议,单纯的硬件解决。不知道可靠性如何。自制一个像外面卖的模块那样的微型天线难吗?

    没学过无线电,请教,谢谢!

网友:
50K/S的无线电信号也就是50KHz,可能只有深海潜水艇才用得到!据说陆地上的接收天线有几公里长!!!

你还是买现成模块吧,几十块钱搞定。

网友:
接收天线要达到无线电波波长的1/4才会有好的接收效果。

比如我们调频收音机100Mhz的波段,按公式(波长=波速/频率)计算其波长L=3*10^8/10^8=3M,也就是说,其接收天线要0.75米左右.

对于50Khz的频率,很容易计算出其波长为6000米,对应的接收天线也要1500米啊.

不过也许会有更好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吧.

楼主:
现成的模块也不行吧。一般都是串口数据被发射,很难到50K啊。

另外感觉绕了个圈,其实只想发个脉冲而已,能用硬件解决最好。

理论计算天线太长了,正在看射频电路设计,希望能有点收获。

网友:
不用协议,抗干扰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