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bootloader自编程中有段程序不明白

楼主(2006-12-22):
void boot_page_ew(long p_address,char code)

{

    asm("mov r30,r16
"

        "mov r31,r17
"

        "out 0x3b,r18
");            //将页地址放入Z寄存器和RAMPZ的Bit0中

    SPMCSR = code;                //寄存器SPMCSR中为操作码

    asm("spm
");                    //对指定Flash页进行操作

}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个长整形,地址放到了四个寄存器中,那么   "out 0x3b,r18
"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07-03-09):
你已经知道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个长整形,地址放到了四个寄存器中,那么是哪几个寄存器中弄明白了吗?

尽管是长整形,占4个字节,实际的页地址只有17位,所以最高的字节就不管它了,可以使代码短,效率也提高了。

r30,r31为Z寄存器,0x3b为寄存器RAMPZ在I/O空间的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