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9148(BN9148)红外解码程序,接受头用HS0038B

楼主(2006-12-26):
菜鸟的作品,请DX指点。硬件:atmega48 ,红外接收头HS0038B。这个接收头效果超级好,建议阿莫能采购一批。软件环境:winavr(gcc).

元件规格书:

source code:

楼主:
使用串口来调试的,可以很方便看到结果

楼主:
有点疑惑,采用阿莫新手入门那个外部中断范例中检测int0管脚电平的办法,检测到的电平一直是0。这个写法if ((PIND&(1<<PD2))==0),结果不正确。而用这样的if (PIND&(1<<PD2))就完全正确。请问是什么原因了。注意:我是在int0的中断程序检测int0管脚电平的。

网友:
if (PIND&(1<<PD2))

在判断语句里面用“&”操作不会警告?

要用逻辑与“&&”

或者因该把if ((PIND&(1<<PD2))==0)

改为i = PIND&(1<<PD2) ; if (i==0);

网友:
if ((PIND&(1<<PD2))==0)

if (PIND&(1<<PD2))

这两句话又不是一个意思,怎么做起比较了。

两个完全相反,当然是一个正确一个错了。

if ((PIND&(1<<PD2))==0) 是判断当PD2等于0时执行

而if (PIND&(1<<PD2))则是判断当PD2等于1时执行

楼主:
原来是用的PIND&(1<<PD2))==1来做的,但是奇怪不能得到正确的结果,改用PIND&(1<<PD2)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PIND&(1<<PD2))==1 当然不等于1拉

网友:
没什么好奇怪的,0xXX & 0x04 能得到 0x01的结果吗?

楼主:
是哦。所以那个范例是不是有问题。搞的我郁闷一天.

楼主:
理解了,小问题搞的。现在知道怎么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