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PWM驱动比例电磁阀的,给个示例好吗?

楼主(2006-12-26):
最近想用PWM直接驱动比例电磁阀,也就是感性负载吧,放大电路如何接呢?

我做了一个用达林顿管的,可是不到三分钟就热的不能用了,请有经验的大侠们,帮帮忙给个简单的提示,谢谢了!

网友:
直接用IRF540

网友:
若是电磁阀的功率不大的话,建议用可控硅,型号很多选择的。

网友:
请问 楼主有您用的比例电磁阀资料么,有个项目要用比例电磁阀

网友:
用IRF540就可以,可以做成高低电平切换的!速度能达到500Hz以上,当然要看你的阀的质量了,国外的阀能到几K!

楼主:
回4楼,比例电磁阀资料相当多,你问你们公司搞液压的问问,他们一定有很多的。

实在不行,写个邮箱我给你有空发过去。

谢谢和位的回复,我用的比例电磁阀为直流24V的,二十几mh吧,续流二极管是必需的吧?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呢?关键是现在用的达林顿管发热比较厉害,不知道什么原因。

希望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
我用過(不是做過),給一個電磁比例閥控制器電路參考.

1. 24V電源  2,3地 3,5,6接 電位器作控制, 7,8接電磁比例閥

希望對你有幫助 (1n4148改用1A200V的,畫圖時取零件圖方便)

-----此内容被mkpoon于2006-12-27,11:19:20编辑过

楼主:
七楼的,可以给我发一个Pdf版本吗?这个图看不太清楚,谢谢。

另外我用的是单片机的PWM输出,直接功率放大,接比例电磁阀。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沒有轉到pdf的軟件,這是PadsLogic的sch,你看看是否有辦法.

PWM输出,直接功率放大,沒電流回輸控制,電流輸出可能不太穩定.(只是我的愚見)

楼主:
非常感谢mkpoon,回头我成功了请你吃饭,OK?

请大家继续支持并提供参考意见,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
還有想提個醒,電磁比例閥控制最好有斜率控制(緩升緩降,附圖有此功能),這樣控制得比較

順暢.

楼主:
谢谢提醒,其实楼上给我的图非常珍贵,一个国外的比例阀控制器需要几千人民币,我有空一定会好好研究一下阁下的电路图,我现在PWM是单片机输出的, 所以只需要外围放大电路。至于你这里选用137我不知道为什么同样是大林顿管,我的发热就非常厉害呢。完了,我去买个137试一下。

网友:
就用达林顿管就很好,我用的TIP127, 加快速二极管,最大到1A,长期工作是几百毫安,没感觉发热很大啊,只用了一个小铜柱作散热,一直这样用好多年了,不过不是单片机控制,是一个分立元件作的闭环PWM调节电路。

楼上说的对,比例阀控制一般有四个可调节项:上升速率和下降速率,最大电流和最小电流。

给你的一点参考:1:开关频率用的200到300Hz

              2:驱动用的C5551放大。

             3采样反馈用的1欧的电阻。

网友:
樓上的是大行家,是油壓系統的吧?达林顿管發熱可能工作于線性區,(未飽和全導通),但照理达林顿管放大率很高,又不像這原因?

楼主:
to 13楼,有丰富的经验,开关频率确实如此,我的驱动用2803,至于采样反馈电阻用1欧姆,我不太明白,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我怀疑我的发热是从达林顿管的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时间过长而导致的。

一共有 几十微秒,而场效应管只有 几十纳秒,当然你用那么久没有问题,我相信问题出在别的地方了。

非常感谢!

网友:
我附的圖近"7"的0.47/2w便是采样反馈电阻,有了它便可使電流不會過大,你是"单片机的PWM输出,直接功率放大,接比例电磁阀。",可能電流過大了.

楼主:
非常感谢能回复我的信息,其实我也想了也就应该是那个电阻,但是我想线圈本身也有一定的阻值的,不过我用示波器测量感觉反向峰值非常高。

网友:
你量過线圈電流了嗎?线圈電阻多大?當然你的线圈也並有二極管吧,我是用FR207的(可靠點,鬼知道現在的品質..)

网友:
反向峰值大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开通电流过大,一个是续流二极管速率不够

所以最好加最高电流限制,不要超过1A,二极管换MKPOON说的FR管。

B极接的电阻选小一些的,使三极管加速进入饱和区。

网友:
忽略了一点,是何形式比例阀。如是直动式比例阀需要阀芯位置检测,否则流量或压力调节非线性。

-----此内容被colde于2006-12-29,22:15:39编辑过

楼主:
今天早上我试了一下,基极电阻用620欧姆2W的,早上没有加散热器,但是占空比不变的情况下电流不断的降低,也许是没有达到热平衡吧,下午给PNP管加个散热器再试试电流是否有变化。

非常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对了,我测量过线圈的感抗为43mH。

续流二极管使用1N4148,现在我唯一关心的就是如何保持电流的稳定性,在同一占空比的情况下。

对了,我控制的是液压流量。
-----此内容被easygoing于2006-12-30,12:50:16编辑过

网友:
直流電阻及電流多少?续流二极管使用FRxxx(我用FR207),你沒電流回輸控制(作闭环控制)保持电流的稳定性難矣.

网友:
你不加反馈可能不行了,一定要加一个测试最大电流的,一个简单的比较器就行了。

楼主:
各位真是高手了,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起。

果然出现了mkpoon的问题,电流非常不稳定,不停的下降。

我怀疑有几个问题,一个是线圈随温度变化阻值也变化,导致电流下降还是?

我的模电没有学习好,可否告诉我如何保持电流的稳定性?非常感谢各位的指点!

对了,我的是单片机输出PWM所以占空比和周期是非常稳定的。也就是我的占空比和周期不用调整,我自己通过控制系统调整,我的问题是,同样的频率同样的占空比电流如何保持稳定呢?请各位指点,非常感谢!

忘记说了,我测量线圈的阻值大概23欧姆,电感 43mH。
-----此内容被easygoing于2006-12-31,09:31:25编辑过

网友:
如何保持电流的稳定性---要閉環控制.

楼主:
mkpoon非常感谢你的支持,请你能不能详细说说如何控制.我的电子实在学习的太差了.

我想就是你们说的,加个采样电阻,然后读取采样电阻的电压,当然我认为采样电阻的精度必须足够,然后根据阻值计算电压,计算电流,然后通过单片机的ad读取,进行比例调节,如何,非常感谢指点!

网友:
easygoing 兄言重了,可能我只是比你碰壁多了些.好不到那裡.

其實你參照一下附圖便可理解,簡單點說,R19(0.47/2w)取樣輸出電流,經R20,R21反饋到U1-C反相輸入端作負反饋控制,電流輸出如比預設大負反饋也大,減少電流輸出,反之則反.直至達到預設值(其它略去不說 ).采样电阻的精度照看1%應夠,以上是硬件控制,優點是反應快效果好,但成本高個子大是缺點.

你說的也可以,算是軟件控制吧,但反應速度,穩定性等較難控制.(由高手處理便沒此問題hoho!),如成本不是有嚴格要求,來硬(件)的比軟(件)的簡單可靠得多.---有這想法很大原因是我的功力不夠,對自己信心的影響所至,還望有高手加入討論,指點一二,先此謝過.

楼主:
非常感谢mkpoon,这个问题容我继续学习一阵子再说,硬件控制我的硬件基本功不够,最近在恶补电子基础了.软件控制我想可能也不会太复杂,不管我采用什么方法,成功的一天我一定会告你知,也会感谢你的.

网友:
軟件不是太复杂,而且以原理來說相對簡單,只是擔心干擾影響穩定而引發另一難題,無論如何,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2007-08-13):
请问下,我接的控制器为为什么电流一直上不去呢?

最大只能到300MA

网友(2009-09-25):
这么复杂啊,我也要设计电磁阀控制电路

网友(2012-07-16):
有意思,最近在西安的项目也在搞电磁阀,当然功率比较大,也很有意思

网友(2012-09-04):
学习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2013-01-24):
集成IC足够

网友(2014-09-27):
怎么图里是空的啊

网友(2014-12-26):
引用 楼主:
回4楼,比例电磁阀资料相当多,你问你们公司搞液压的问问,他们一定有很多的。

实在不行,写个邮箱我给你有 ...

你好,在吗?
请问您比例电磁阀做的什么控制?
是因为要PID才用的比例阀吗?

网友(2022-01-28):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沒有轉到pdf的軟件,這是PadsLogic的sch,你看看是否有辦法.

PWM ...

楼主,你发的资料怎么就无法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