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使用过CAN的?

楼主(2006-12-27):
有没有使用过CAN的同仁呀?我现在正在弄这个东西,可以交流下呀.

网友:
我现在正在作这个总线的设计,也是不甚了解,大家交流交流

网友:
看来用 CAN 总线的人还是不多啊

网友:
主要是有车的人少,没有拆的机会。

网友:
CAN 不一定只用在汽车电子上啊,我们现在电梯行业也在用

网友:
想知道,请多介绍.我也从本论坛下了一些资料.

网友:
CAN就是一通讯手段,不过是比较不错的。我玩过。挺好玩的。

我QQ89328511,欢迎加我交流呵呵

网友:
楼上朋友主要用什么 CAN 控制器啊

网友:
MCP2515+MCP2551

网友:
呵呵,我现在用 SJA1000。用了几个节点?

网友:
我做了个简单的分析仪器呵呵

网友:
烟酒烟酒

网友:
前阵子用过CAN,电力检测的设备,分别是1M和125k的速度,距离大概30M

用的是atmel7x256的arm和2407

网友:
CAN的芯片得多少米一块....

网友:
周立功那里一大堆关于CAN的资料,连高层协议也有说明,我想破解欧洲车的CAN通讯,太难了,呵呵

网友:
Atmel也有带CAN的AVR芯片,最近用了一下,性能不错,Transiver用Atmel的6660。

也做了一个CAN的分析仪(同时可以发送数据,使用串口命令行界面,所以只是用来调试CANOpen时使用,ZLG卖一个要6K多)。

cana是CANAnalyzer的命令,cano是CANOpen的命令

网友:
大家计论下,目前CAN控制芯片哪款最好用,性价比最高。:)个人觉得MCP2515最好用,SJA1000次之

网友:
AT91SAM7X128/256

这是个人目前用过的最好用的带CAN控制器的MCU

至于单纯的CAN控制器,大多为采用SPI或串口与上位通信的IC,速度慢操作复杂,而且很难实现底层功能,少数采用总线方式连接上位的IC又会占用上位MCU大量口线,不实用

并且最关键的是,单独的CAN控制器性价比相当差——普遍零售价在30元/片上下,这个价位足够买一般一点的ARM7了……

总之,除非项目时间过分紧张以至不足以掌握其他MCU使用,否则不建议用单独的CAN控制器IC

网友(2012-07-04):
AT91SAM7X128/256

网友:
求大神指导啊~

网友:
有啊  以前研究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