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异步电机的软启动

楼主(2006-12-27):
不少人家采用对随机型固态继电器进行移相的方法,逐步增大电机的电压,来达到启动的目的。但在网上也看到不少人批评这种方法。我个人也认为采用这种方法不仅对电网的污染也很大,而且也会造成电机的发热及整个系统的可靠性下降,不知各位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要看看具体情况。电机多大功率?是否频繁启动?当地电网容量?

楼主:
ARC的娱蚣,您好!电机每台1.5KW,频敏启动,要求1秒内启动,维持一秒,然后关机3-10秒,再重复启动过程。当地电网容量不是很清楚。您看可以用这种方法实现吗?

网友:
才1.5KW/台,小得很。如果同时工作的台数不多,对电网地干扰完全可以接受(前提:谐波要妥善处理)。

“1秒内启动,维持一秒,然后关机3-10秒”属于短时工作状态,发热问题不大(前提:电机的负载小于等于额定负载)。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我再试试,只是雇方可能不太想要,所以我自己也不敢在这上面投资多少。您也做过这方面的东东吗?真想跟您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