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CAVR编译器中的MALLOC函数有问题还是单片机有问题啊?

楼主(2006-12-28):
我的程序大致是这样的:

void UART1_TX_Interrupt(void)

{

        if(cSendData[cSendIndex]!=0)

        {

                UDR1=cSendData[cSendIndex];

                cSendIndex++;

        }

}

void TxUART1Data( char *pData )

{

        char i;

        for(i=0;i<20;i++)

        {

                cSendData=pData;

                if(cSendData==0) break;

        }

        UDR1=cSendData[0];

        cSendIndex=1;

}

void UART1DataControl( void )

{

        //void *malloc(size_t);

        char *pData;

        pData=malloc(13*sizeof(char));

        pData[0]='a';

        pData[1]='b';

        pData[2]='c';

        pData[3]='d';

        pData[4]='e';

        pData[5]='f';

        pData[6]='g';

        pData[7]='h';

        pData[8]='i';

        pData[9]='j';

        pData[10]='
';

        pData[11]='\r';

        pData[12]=0;

        TxUART1Data(pData);

        free(pData);

}

void main( void )

{

        InitDevices();

        while(1)

        {

                if(cTime>=100)//1秒

                {

                        cTime=0;

                        UART1DataControl();

                }

                Delay1ms();

        }

}

结果,通过超级终端收到的是abbdefghij,而不是我要的abcdefghij,让我百思不得其解,谁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

我把第二个字符改为别的,结果第三个字符跟着第二个字符一样显示

-----此内容被robby007于2006-12-28,12:04:00编辑过

-----此内容被robby007于2006-12-28,12:04:47编辑过

楼主:
晕。。。,难道我发的问题很高深???

楼主(2007-03-29):
找到答案了,原来是ICC编译器的问题,我后来改用GCC编译器,同样的代码,它的结果就符合我的要求,谢天谢地!

我后来做了几个程序没用到MALLOC,只是结构里包含结构的那种,结果ICC编译出来在单片机里跑就是出问题,比如做以太网实验的时候我设置不同的栈空间,它给我发出的IP地址就不一样,而且是随机的,而用GCC就没有这个问题,看来以后写一些复杂一点的程序的话最好还是用GCC编译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