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单相电容式交流电机怎么控制速度?

楼主(2006-12-28):
是不是用双向可控硅过零触发,控制导通角

网友:
可以的,就是市面上8块一个有的卖的调光调速器。控制风扇之类还行,但是如果是动力电机,那样震动会很大,而且低速发热严重。

网友:
我在杭州新华书店,看过一个说可以从几转到40转可调,我抄了不全哪天找到放上

网友:
异步电动机用调压来调整速度是不行的(电风扇类除外),应该用变频器。

网友:
去年做过电风扇的调速(单相电容运转式电机)。就是用双向可控硅调导通角。

空载的时候速度几乎没什么变化,装上叶片后才能看到速度变化。

低速时是有发热现象,跟不太明显的嗡嗡声。

单相电机速度跟电压有关,最理想的是用交流电子变压器(就是输出还是正弦波那种)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估计靠调电压是行不通的。网上几乎没有讲单相电容式交流电机调速的

网友:
呵!是不是金华老问你的,一种是电容起动式电机转速不可调得过低(起动电容会坏),没有起动电容的那一种可以调速.但机械特性不硬.

网友:
单相电容交流电机空载情况下只改变电压转速不会改变,只有改变频率才能改变转速。因此工厂使用变频器来调节生产线的速度。而且也有很多工业用的变频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