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芯片内部复位,I/O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6-12-29):
我现在使用ATtiny2313芯片,I/O不够用了,就想把外部复位的口给占了,转为内部复位,但是看了很久芯片资料,都没有这方面的介绍,想请高手指点了,主要是想求证一下到底可不可以这么用,是不是要在什么地方设置一下的

楼主:
嘿嘿,俺找到资料了,就在俺的眼皮子底下呢,熔丝位设定里面有这一项的:REset Disabled  (Enable   PA2  as  i/o  pin),打钩就行了

网友:
我就这样子用过,2313的18个 I/O 全用上了,先将熔丝位的复位项设置成内部复位,

但是在仿真的时候,复位口是用来做程序下载的,不能用做普通的 I/O,只有将 DebugWire

禁能后,复位脚才释放。也就是说,在非仿真状态可以用RESET做普通的 I/O

楼主:
嘿嘿,哥们说的及时亚,俺这里先谢谢了,不然肯定又要郁闷一阵子了

楼主:
不对呀,还有问题呢,嘿嘿,我今天一烧程序才发现,芯片锁死了,下载线要用重起位的,是不是需要从外部再给下载线接个重起电路呢?

请教高手亚

网友:
如果禁用外部复位,ISP装没办法下载,片子锁死,只能用并行编程器来解锁了.

楼主:
嘿嘿,是这样的,我用下载线下载程序,改了熔丝位,芯片“光荣”一片,我想是不是如果要是使得RESET口做普通I/O用的话,是不是得使用并口编程器呢,我不知道joson的意思也是这样呢,嘿嘿,在下静候了

网友:
我没用过复位脚做I/O口,但我做2313时也写过这个位,这位写上后片子锁死

并口编程器?双龙那个吗?也不好用了,必须要先解锁

2楼说的"只有将 DebugWire 禁能后,复位脚才释放"是说这时复位脚才可当普通I/O用吧

如果DebugWire 禁能连仿真都不能了

网友:
我用的是ALL 11 烧录器,假如用 ISP 下载的话,首先将 DebugWire 禁止,熔丝位为内部复位,没问题的,我2种方法都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