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莫:那种新的低功耗的AVR单片机你那里有没有?和MSP430单片机有得比较么?

楼主(2006-12-30):
那种新的低功耗的AVR单片机你那里有没有?和MSP430单片机有得比较么?

网友:
后缀带 -P的 AVR 采用了最新的PICPOWER 技术,功耗可以做到很低。

网友(2009-09-15):
做低功耗关键要看电路设计,MCU功耗只有在根外部电路功耗差距不是很大的时候才可以发挥作用!~!!

网友:
有句话说:不上电功耗最低。

单片机要工作,比较不上电功耗没意义。

同样,只比较静态休眠电流,意义也不大。单片机只休眠没用,还要唤醒。

比较休眠唤醒动态性能(不仅仅是功耗)意义更大。

网友:
430才是低功耗的专业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