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小程序]ATmega64上贪食蛇游戏(128*64液晶 ks0108)

楼主(2006-12-30):
/*****************************/
bozai: 于20080103修改
/*****************************/

看到论坛上有人做俄罗斯方块的程序所以想编个简单点的游戏程序 --贪食蛇
今天弄了一天终于在我自己做到板子上实现了这个程序

单片机用m64
液晶为ks0108控制的128*64点阵图形液晶,采用总线驱动方式。
如在其他单片机上需要改一下底层的驱动

程序用了1K的SRAM作为显示缓冲(有点奢侈啊)
程序只完成最基本的功能,欢迎大家去完善扩充啊!

另外m64采用内部8MRC振荡,程序是用AVRSTUDIO4.12 sp4 + WINAVR20060421编的 优化-00
用其它级别的优化有点问题,但是查了半天也没查出来。有兴趣可以找找这个bug

这是原代码和原理图:

一些图片:

楼主:
原理图很简单

网友:
波仔  是个 好人 ~!

鉴定完毕~!

楼主:
彼此,彼此!

网友:
兄弟的动手能力很强,佩服!

楼主:
发现程序一个问题:

当尾点周围有两个以上(包含两个)蛇身的点时会出现错误

蛇身移动时我是假设尾点四周没有两个以上蛇身点的,因为我是靠寻找周围的一个点来判断蛇尾到底是向哪个方向移动的,当超过1个时就会出现错误判断。

请问各位大侠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我现在是用 蛇头坐标+蛇尾坐标+移动方向+目标(要吃的点)+蛇身点数来 记录蛇的状态的。

我也想过用链表来记录蛇身的每一点,但这样显然不现实,128*64点数据量太大了,SRAM不够用。

大家帮帮忙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楼主:
经过两个小时的重新改版,现在的程序已经没问题了,不会出现楼上那种情况。

我的做法的用一个链表去记录蛇身转弯信息,每转一次弯就用一个节点记录它。

节点包含 移动方向和这个弯内的点数 这样就可以确定蛇尾的去向了。

这种方法虽然用链表,但是不会用太大的内存,这个游戏谁能转100个弯就非常了不起了。

请下载这个程序:

网友:
-----此内容被dgxll于2006-12-31,09:00:00编辑过

网友:
厉害! 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
请问bozai,picture是采用哪个图形取模软件取模的,能不能共享!

楼主:
多谢各位捧场!

14楼:

picture.h文件未用,是以前用的。

做法是,现用图片工具 如“画图”把图片截成128*64的黑白图片。

然后再用取模软件生成图片,软件网站上有的

也可以用这个

楼主:
修正一个隐含的小bug

-----此内容被bozai于2006-12-31,19:50:57编辑过

网友:
不错不错

有点意思~~

网友(2007-12-29):
也在写液晶菜单,顶楼主

网友:
强,用得着,谢谢了

网友:
干吗要用一片573?M64的管脚不是够用吗.

楼主:
to 【22楼】 sunke9 小可歌
    用的板子还有其它功能

网友:
呵呵..焊得非常漂亮啊.特别是那个最小系统板..以前我也写过一个DOS下的贪吃食.那是我学完C语言第一个作品..

网友:
用这个字模软件如何取8x8的ASCII码的字模?在哪设置?还有12*12汉字的字模?

楼主:
8x8的没听过,12*12,其实是12*16

网友:
多谢回复。
我想在W77E58上跑你的程序,片上的1K RAM是直接应用吗?char xdata a[];在KEIL下能通过编译,但不好用。
另,不用链表不行吗?这个结构太复杂。

楼主:
1K RAM这个程序不够的,要修改了,因为我光用来缓存屏的数据就1K了,所以要修改屏的显示部分的东西,就需要用到读屏显示数据的东西了。

链表至少从我看来这样最简单了,记录每个点的情况是不现实的,只能一段一段的记录。用链表就可以方便的记录:
当前方向,这个段上的子数,等信息

现在函数的功能快忘了。

网友:
楼主可能太忙了,修正错误是12。31,昨天是01。04,几天时间就忘了。
再请教一个问题,在 C中讲链表动态分配内存,完毕后释放内存free,你的程序中也有,可这在单片机中有什么作用?单片机执行了什么操作?

网友:
to liqu:
keil你能编译通过struct Node *next;这个吗,要大写才可
还有就是有一些语法要修改,比如有些变量声明等不能在语句中间,
外部RAM只有1K就不够了,因为他使用动态后会占用几个字节的外部RAM,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将我改好的C51的发上来

楼主:
to【30楼】 liqu
   那个12-31可以2006年的阿,现在都2008了

to【31楼】 1a2b3c
   看了一下,我的代码是这样写的哎,粗心了,奇怪的是没给我报错。或者只是个warning,但是我没注意。谢谢!
1K ram还是够的,只不过液晶的代码要重写

网友:
楼主还挺热心的,我也是当时一时兴趣就把程序拿来改在一个51的板上了,因为当时正好手里有个128X64的做好的板子,液晶也正好是0108的,只是我没有用总线来做,就用3根IO线来模拟,所以修改了液晶的低层后来用.
移植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编译错误,大都修改好了,但是有2个错误我基本上不能解决,一个就是上面我提到的struct Node *next;还有一个就是代码中的一个申请一个临时节点的地方,怎么做都是报错(先说明一下我对C基本不通,以前都是用汇编的,读书也没学C,最近2年才慢慢用C,基本上都是使用的一些低档的C语句,像什么结构\类\链表\复杂的指针等等基本不懂),后来发现整个程序中都找不到Node这个词,想想是否这个有问题,于是改了就对了,后来又请教了搞软件的同事,说的确该大写.然后就是临时申请的那个节点,不是在函数的开始位置申明的,所以keil编译器也不认(不知是否有什么设置的方法让其接受,搞软件的同事说是C和C++的问题),我就按照我的一贯做法,将其在函数开始位置声明一个,然后代码中间来直接使用就OK了,这个对我反而会更容易理解一点.

然后就是液晶缓冲直接用了全部点阵大小的RAM,很多芯片都没有这么大,我先前想把你液晶的更新方式改为直接修改,不使用缓冲的方法,但还没有时间去弄,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因为程序的速度很够,现在我用的51,并且液晶是模拟时序的,都觉得太快了,还有就是动态内存的方法是否可以改为用一个数组来处理呢,因为占用的空间也不大,好象就几个字节吧,这样就用内部RAM来做了,不知是否可行,因为我说了对C的高级用法不懂,楼主有时间的话,再处理处理?

楼主:
to 【33楼】 1a2b3c
    呵呵,辛苦了。
    你说的第二个问题,keil的确有这个问题,不能再语句之后再声明。

    不使用动态分配也可以的,我在mp3歌词的处理也这样做的,这样做可以节省很多ram,因为malloc要多占用几个字节空间。
不过不用动态分配的话,就要给个固定的大小,比如100个节点。然后自己在这片空间中组建连表,其实也很麻烦。还要自己去管理,因为期间会有节点被“删除”。这样软件就要做很多工作了。

网友:
这样啊,可我现在不懂,要有时间去慢慢学习高级的了,呵呵
那是否可以修改malloc等,让其在内部RAM中使用,这样就不占用外部的RAM了,因为现在那个板子的51芯片只有1024的片上XRAM,而内部RAM还空的有好几十字节.

楼主:
其实这些你不需要去考虑了,keil自然会帮你处理的。修改应该不可以,这是标准库里的。
不用的确还是挺麻烦的。自己去管理也可以。

网友:
1a2b3c,改好了吗?学习一下。

网友:
給楼住一个图解的解决方案:

网友:
这种方法,在地图本身就记录了队列,节省了大量的内存开销。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种较为奇特的二维结构的“倒行”队列。
利用这种数据结构,不仅程序小巧,占用内存也极少。如果是一个4*4的小矩形,则只需要  32 * 8 = 256 个字节的数组空间。这种数据结构不需要动态内存分配,也应用不到指针。希望大家喜欢。

楼主:
to 【38楼】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谢谢!在小屏幕的lcd上的确是个好方法。算了一下以4bits表示一个点,4个像素组成一个大点,那么128*64的液晶屏,需要1KB的ram,m64可以处理的了。
    我的那种方法,记录段的信息,比较复杂。如果每个点都转弯的话,每个点消耗的大概要8个字节(方向,点数,下一节点指针 + malloc耗的资源),同样1000字节只能记录125个弯的信息。

网友:
另外,个人觉得,如果只是想做一个12864的贪食蛇游戏,并不需要M64,一块M16就可以搞定。缓冲区其实不是必须的。

楼主:
是的,很浪费。当时只是做了个比较复杂的板子,顺便看到这个话题,于是就在线有的板子上做了这个应用。

网友: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多谢了。液晶显示专题匆匆收声场,这么好的东西发到这了。你的书出版了吗?有书名吗?这些天就在研究液晶和程序架构,真希望看到你的作品。

网友:
书今年3月份就要出版了,书名是《深入浅出AVR单片机——从ATMega48/88/168开始》。谢谢关注。
本人没什么大理论,都是些平常作工程的经验和理解写在里面。

网友:
我到这个论坛没有多久,但已经得知楼上是高人。今闻要出书,关注中,到时一定买一本

网友:
用W77E58作了个贪吃蛇,128*64的,2*2为一个游戏点,用512作内存映射,因为2*2,有两个单元点是一样的,即64*8=512,用400Byte记录蛇身各坐标点,最多200个,(x,y).这样1K XDATA很方便。但我作了一个星期。远没有楼主厉害。
Gorgon Meducer 傻孩子,你的书我在当当网和卓越网搜了一下,没有。从哪买?多少钱?小县城,买本书真难。我的邮箱lqbaoer@163.com   想尽快买本学习一下。
对不起,看错了,是要出版。我说怎么没有。哪个出版社?

网友:
3月份才出版呢^_^,我自己都还暂时没有拿到出版社的校样,拿到以后扫描几张图片上来炫耀下。
中国电力出版社……偷偷说一句……出版社b u z a d i

网友:
一定要买本傻孩子的书,虽然出版社一般,但相信内容是精品。

网友:
有一个牛人出现

楼主:
到时候也去看看

网友:
先等等,到时候去图书馆借本当支持吧
^_^

网友(2008-08-29):
努力自己做一个

网友:
佩服Gorgon Meducer 傻孩子

网友:
呵呵,以前有1602+89c51做个,好小哦,只能在1602的一小块屏幕上玩,而且还断断续续的。

网友(2009-08-22):
论坛里牛人好多啊!佩服中

网友(2010-04-08):
这么多年都被耽误了

网友(2010-09-10):
正好刚刚点亮了一块12864液晶,可以试试这个~

网友(2011-08-13):
贪食蛇游戏,经典!

网友(2012-01-11):
只要删掉尾点,加上头的点,然后碰撞测试就可以了,生成食物的时候看缓存里面没有占用就好的,标记一下食物的坐标就可以了,墙和蛇身都是一个代码,反正都是碰着就死。不必用二级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