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 秀一下我的ATmega16/32实验板! 另附一个《新年好》的蜂鸣器奏乐程序!

楼主(2007-01-01):
OurAVR的兄弟姐妹们: 新年快乐!

秀一下我现在使用的AVR实验板, 取名为"HappyAVR", 这块板由本人设计, 由我同学Terry(在本站的ID为terry24326)完成测试。经过两周的奋战,已经把它的详细介绍做成了网页放在我的空间里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avr.liuwentao.net 。这是一块13.5cm×12.5cm大小的板子,设计制作的过程中参考了OurAVR上的一些资料和资源,测试过程中也参考了站内的一些范例。在此向OurAVR表示感谢!向OurAVR致敬!向阿莫致敬!

刚好新年,发一个Terry写的《新年好》的蜂鸣器奏乐程序(CodeVision):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139817.rar

这是录音制作的MP3, 呵呵,不用实验也可以先听一下:点击此处下载armok01139818.rar

这是用同学相机拍的:

这是用我的K750拍的,K750有个微距拍摄模式,拍这种近距离的东西还勉强过得去,我整理到网页中的那些图片基本上都是用它拍的。当然,和阿莫的D80可没的比啊!

这个实验板配上阿莫邮购部的杜邦头插线用起来真是太方便了,没有认识OurAVR之前我自己做过几根这种插线,质量真的没法比啊,邮购部的握住线直接拔都没问题,结实的很。

板上的元件多数都是在邮购部这里买的,只是阿莫这里这贴片电阻之类的不零卖,买那么一大包又用不完,只好在电子市场里买散的了。中间还有段小插曲,在邮购部买的用于IO口逻辑显示的绿色贴片LED有些高矮不一,后来向阿莫反应了一下,阿莫还打电话过来又要绐退货,又要换货的,看得出邮购部真的对顾客负责的,也很注重提供优质服务,真是的很感动!因为那些LED的质量是没问题的,发光也正常,所以我也没换,用到板子上了,没什么影响。阿莫说因为他们采购时只测试了电气特性,没注意外形。估计现在已经换新货源了吧。

只做了8块PCB,在邮购部买了三套元件,我和Terry每人用了一套,现在还有一套元件、6块PCB,如果觉得这块板符合你的使用习惯的话,需要的可以发邮件绐我 sunnyclass@126.com 。若同样是西安的朋友,那就更省事,直接到我这来拿就行了。

-----此内容被icer于2007-01-01,11:09:58编辑过

楼主:
以下是这块板的设计经历:

大三的暑假,在学习完相关的课程之后,同学Terry和我准备做一下实践,最终确定做一个"桌面型音乐喷泉",一来练练手,二来还可以参加一下学校的一个比赛。当时在OurAVR看到AVR的资料比较全,学习的气氛也很浓,所以我们决定选用AVR单片机。确定方案之后就一步一步的搭建硬件电路,开始每个部分都要用洞洞板来焊接测试,比较麻烦,就想着如果能有个实验板就方便多了,网上查了一下商业化的开发板,选来选去也没发现特别适合自己的,当然也有价格因素。后来就决定自已做一块,以后玩AVR也用的着,不但能完全按自己的方案设计,还能积累些原理图和PCB设计经验。以下是在制作这块实验板的过程中一些相关的经历。

-------------------------------------------------------------------------------

在设计之前,将各个模块分别手工搭建电路做了测试。

-------------------------------------------------------------------------------

5V/3.3V直流电源模块

这是为实验板上的电源部分做的测试模块。可以直接从USB口取电,通过LM1117将电平变换到3.3V输出。板上有DB107桥整流及滤波电路,因此可使用外部变压器直接输出的9V交流电或直流电。通过一个开关切换选择,开关弹起状态输出5V,指示灯为红色;按下时输出3.3V,指示灯为绿色。后来觉得我们买的直流电源基本上都是经过整流滤波后处理好的,很少有直接用变压器输出的交流电的,再在板上设计这部分电路没必要了,所以最后设计时将滤波电路绐去掉了,仅保留了一个DB107,这个桥并不是用来整流的,只是起到调节外部直流电源极性的作用。因为我发现市面上有些直流电源输出头输出极性并不是标准的,而加了这个桥之后就可以通用了。这块小板现在还在用,平时做实验用它取电也是很方便的。

其他模块测试

这块洞洞板上主要测试了Max232串行通讯电路、TL431基准电压源电路、蜂鸣器电路。

楼主:
--------------------------------------------------------------------------------

为了测试实验板的ISP下载和JTAG下载调试接口,参考OurAVR的资源做了以下几个简易工具,用起来还挺方便。(官方的工具太贵啦,等以后有了工作能赚钱时再买吧)。

--------------------------------------------------------------------------------

AVR并口ISP下载线

这是参考马潮老师推荐的版本制作的并口ISP下载线。开始用74LS244,加了那只100欧的电阻,怎么也不成功。后来换了个74HC244就OK了,我又试了下,如果用LS时,将那个100欧电阻去掉也可以。虽然后来制做了STK500下载器和JTAG调试器,事实上我平时还是用这个并口下载线多一些,插到电脑并口上不用拔下来,用着简单方便,除了偶尔烧写不稳定外,基本上不会出问题。有时怀疑STK500或JTAG出了问题时,还可以拿它应急做个测试。

简易STK500下载器

参照OurAVR的一个帖子用洞洞板制作了这个STK500下载器,这是官方推荐的下载方式。做出来一试,果然很好用,速度快,而且稳定。真的像阿莫说的那样,跟并口下载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简易AVR JTAG调试器

当时自制JTAG时在网上查资料,发现这个JTAG的资料太多了,我现在都忘了我这个是参照哪个网站资料做的了,多数都是在OurAVR,但又找不到具体的帖子了。它的主控芯片也是一块ATmega16,由于片内集成了大部分资源,所以这个JTAG外围电路十分简单,只要加一个Max232驱动的串口就行了,调试效果上也令人满意。

楼主:
测试用的铅锡板

没有把握直接做全工艺的,就先出了一块铅锡的做测试,令人欣慰的是全部测试完毕后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只是这块板上在DB9串口与Max232之间设计了一个串行通讯指示灯,而由于Mega16的串行通讯引脚上已经有逻辑指示灯了(绿色贴片),可以作为双向通讯指示灯,所以这个串行通讯指示有些多余了,在最终做板时将它去掉了。另外在这个测试板上我用的共阳的数码管,而最终的板上用的是阿莫邮购部的共阴的,只是段码和位码相反而已,驱动能力上是没问题的。就是说此实验板上的数码管既可以是共阴也可共阳,这也是AVR比51的IO口性能的一个提升,拉电流驱动能力很强。

背面

这是没焊之前拍的光板,留个纪念!---正面

背面

楼主:
最终PCB光板

由于这块板外扩插针较多,使用时需承受一定的压力,所以在做板时特意叮嘱工厂用较厚的板材。本来想做个三两块自己用的,但厂家说这么少不绐做的,我们一算做少了的确划不来,就做了10块。板是在昆山做的,10天以后收到,厂家说有两块板在铣的时候不小心划到了,出厂检测没通过,所以最后我们拿到的是8块。真的是铣坏了?还是工艺不行?我比较怀疑。

背面

楼主:
板上的标志

个人不太喜欢在丝印层打上一些很大的标记,比如联系电话什么的,白白的一片看上去很不舒服。但自己做的板还总是想或多或少做些标记,所以我把它做在了布线层,出来的标记是覆铜的,而且只把HappyAVR标在了正面,其他都标到背面。开始想把ATMEL的标志和那个看上去很帅的AVR字符打上去的,如下:

但后来一想这两个标志都是已注册的,还是别乱用了,所以换成了普通的字符,另外还加了一个三个方块的标志,排成阶梯状,取向上、进步的意思吧 ^_^

-----此内容被icer于2007-01-01,11:54:32编辑过

楼主:
最终版

OK,这就是最终的HappyAVR实验板。上面图片都是用手机拍的,下面两张是用别人数码相机拍的,显示效果上有些不同。

背面

楼主:
ISP下载和JTAG调试时的状态:

楼主:
另外,我搭洞洞板时比较喜欢用下载线撕开的这种扁平线来飞线(上面的洞洞板基本上全是用这种线飞的),这种线又细,质量又好,很容易上锡,皮也好剥,用指甲就能轻松地剥开。用这种线来走线无论是测试、查错、拆改都很方便,省时省力。大家焊洞洞板时不防一试。为了兼顾美观,我一般只在背面飞这种线,牺牲背面,尽量使正面看上去整齐一些。

楼主:
把一些功能的介绍也贴上来吧,阿莫这里网络比较好,呵呵.

更详细的介绍已经放在我空间里了: avr.liuwentao.net

-----此内容被icer于2007-01-01,11:55:32编辑过

网友:
作的不错.顶个

楼主的铅锡板是怎么回事?难道这样线路板厂也给作?
-----此内容被donkey于2007-01-01,11:55:29编辑过

楼主:
[回11楼 知秋]

铅锡板就是只有两面的布线,其他什么都没有,工艺上也比全工艺的要差很多,我们是在电子市场一家制板厂的代理做的,如果只做这种板的话,一般是不愿绐做的,非要做的话也可以做,记得它说要70元。我们当时说先做一块这样的板做测试,测试好了就做10块全工艺的,他可能是为了留住这个生意吧,所以就答应绐我们做了,而且价格也便宜了一些。

网友:
补充一下,这个铅锡板不是在全工艺的厂家做的。

网友:
文涛是西安哪里的?

我也是西安的,你一般在哪里做板啊?

网友:
新年冒歌泡!俺也是西安的!

网友:
楼主在那读书啊???

楼主:
[ 回 14楼 ziz_hit ]

我们是西电的

我们在电子大楼,中工电子市场,还有西工大的电子市场都问了一下,比较下来,最终在中工里的一家做了,那的老板还不错,价格也可以。他叫晓刚,你想做板的话可以去那打听一下。
-----此内容被icer于2007-01-01,14:13:25编辑过

网友:
西电的啊!呵呵!

网友:
刚才在楼主的网站图片得知!呵呵!

网友:
不错,大学里面的学生就应该有这样学习和做事的态度以及精神。赞一个!

网友:
顶一个楼主,做的不错!

网友:
不错,俺也还没毕业呢。

网友:
不错。离西安不远...

╭╮__ \|/ __╭╮

│           │

│ ≧ ╭───╮ ≦ │

│///│0 0│///│

│   ╰───╯   │Happy New Year

╰──┬O────┬─O╯

  ●│     │

  ╰│  O  │

   ╰||-||╯

  豬年行大運 ,元旦快乐!!!

楼主:
原来帖子发过1个小时之后就不能编辑啦?!

忘了对 2楼 那个用洞洞板做的实验板做个说明了,补充一下:

这是之前用洞洞板手工走出来的一块实验板,可以说是HappyAVR实验板的前身吧。具有8个可完全独立的LED,默认用跳线接到PB口,断开跳线可将其接到其他I/O口。两位数码管可满足一般的显示需求。4个按键也可完全独立,用于键控、中断触发等,一端默认接地,用来做低电平或下降沿触发,接到VCC时用作上升沿触发。板载ISP下载接口及JTAG下载调试接口,方便程序的写入及调试。具有一个1602液晶接口,普通的1602液晶接上即可使用。另外在板上空余的地方还设计了一些排孔,方便临时搭建简单电路。后来设计的HappyAVR实验板就是在此基础上扩展设计的,有了新的实验板后,此板也光荣"退役"了,不过有时还能派上用场,进行一此简单测试或联机通讯实验。

网友:
俺也还在学校里混,明年就和学校拜拜了

网友:
以前做的一个51/AVR开发板子,手工焊的。、

反面(线是不是很恐怖)

正面

串口调试液晶屏

网友:
【27楼】 bozai,你这样焊,表面是漂亮了,不过却不牢靠,万一不小心碰掉一根线,查起来就非常麻烦

网友:
我从来不担心自己焊的板子,我至今还没做过pcb板,我做的很多开发工具都是自己在通用板上焊的,包括前一段时间做的mp3也是。

不过我成品都是有盒子的,裸露的板子我也会在底面盖上一层塑料板 固定在四周的螺丝上,这样就不会碰到线了吧。所以我做过的东西还没出过问题。

不过也许那天焊点会氧化,真要那样的话也没办法。

顺便夸一下自己,我从初中时就买了烙铁,焊到现在 焊接技术应该是过得去的。

主要是做pcb要钱,焊pcb板总比焊线方便吧,穷啊!
-----此内容被bozai于2007-01-02,00:35:13编辑过

网友:
to:icer 文涛

你好:不知道另外一套能送个小弟学习吗?付费也可以

给你发了邮件了,!!希望能查收

谢谢你了

网友:
请教一下【4楼】 icer 文涛

测试用的铅锡板,请问你是怎么处理过孔的?

网友:
赞一个!

相当佩服!

网友:
to;bozai 章其波

苏州石路老电子市场里面什么样的盒子都有!!我在那买过个小盒子

做ISP放在里面,很好看!!呵呵

网友:
赞一个,年轻人有这种“焊”的精神,真不错!

网友:
34楼:

那边盒子种类还挺多,我做的也放在盒子里。

(另外今天挺郁闷,我做的stk500被目标板芯片反编程了,不知道被改了什么了8535废了,晚上又给它加了个驱动防止再废一块)

楼主:
【31楼】 aleyn 煮茶村长

看来大家对这个铅锡板很感兴趣啊!那我再说一下。

这块铅锡板就是在西安本地做的,它只是比全工艺的少了阻焊层(绿油)和丝印层(字符),其他的都一样,过孔出厂时也是做好的,另外它表面的铜制走线上镀了一层锡,看上去很亮,焊接也比较容易。过孔好像也是通过镀锡连通的(我不确定)。质量还可以,焊出来没出现什么问题,我最细的走线和安全距离都用的10mil。

刚刚又特意问了一下那个老板,他说这种板就是按全工艺板的流程做的,只是最后不上阻焊和丝印而已,他还说“最后用热风整平处理的很细腻,热风整平严格 ,所以板子面都特别平整,没有疙瘩”。当时要做的时候他说“最低要70元做一块,有7道工序,7个人做,每人也就分个10块钱”,后来我们说如果测试没问题就在他那做10块全工艺的,他就绐我们便宜了一些,最终这块铅锡板绐了他50元。

记得1年前我在他那做了这样一块12×8的双面铅锡板,当时才20几块钱吧。不知为什么现在这么贵,是工艺上更先进了?还是厂家嫌利润太低?我不太清楚,但好像一般的制板厂都不太愿意做这种板,可能是利润低吧,我想。

这是铅锡板上的过孔:

网友:
呵呵,秀下我的拙作,基本想得到的功能都搞上了~

网友:
【37楼】 icer 文涛

谢谢,我还以为是用感光板洗出来的呢,如果是用感光板的话,过孔就比较难处理了.

网友(2008-03-09):
hackerboygn能上个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
我做的板子还在打样中呢,也厚着脸皮来show一下,(*^__^*) 嘻嘻……
大小是:9.5cm*10.5cm,我觉得楼主的板子布局比较空可以再充分利用一下。
覆铜前:
覆铜后:
3D效果
原理图:

网友:
mojinpan, 你好~

你的板子卖吗?

网友:
回复:【42楼】 rabbitx2006

卖,不过还没有做好呢,耐心等待一下吧,做好了应该在www.iccavr.com上卖,到时来捧场哦

网友(2010-06-22):
板并不复杂,不如做单面,这样省钱哦,还可以用热转印来做,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