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快乐!新手交作业,6字LED点阵屏

楼主(2007-01-01):
屏是二手,我是新手,这是我闪灯之后的第一个习作项目。

之前用C51做了,感觉不够快,有点闪,试着移过来用M8做。
-----此内容被utopia于2007-01-01,12:43:19编辑过

网友:
赞一个!请问使用什么做驱动呢?

网友:
楼主不是新手,我这个还没做

楼主:
由两块16x48的点阵板联级,6 只hc595输出 + 2只hc595+16只B772做行驱动。

网友(2007-11-15):
版主快送裤子。

网友:
裤子来也!

网友:
迟到的裤子。光屁股快一年了。
呵呵。。。。酷!

网友(2008-01-14):
嗯~~~!还不错!不过取模不很好~~我想在这里问一下,用VB乍样读WINDOW的自定义库的模.呵呵~~~本人笨了点.请高手指点!
E:gxluozhi@126.com 谢谢~~

网友:
谢谢,虽然我用不到!!

网友(2008-04-08):
能否上个原理图呢?这样让学习者更快点呀!

网友:
上传个原理图好吗,功德无量啊

网友:
顶一个,最近也在做这个

网友:
TO 10楼
用VB取WINDOWS的字模我不会,不过用BCB的我会
unsigned int i,j,ledwidth;
    unsigned char leddate[32000];
    MainImage->Canvas->FillRect(MainImage->Canvas->ClipRect);
    MainImage->Canvas->Font->Name     =     "黑体";
    MainImage->Canvas->Font->Charset     =     GB2312_CHARSET;
    MainImage->Canvas->Font->Height     =     -16;

    MainImage->Canvas->TextOut(0,     0, MainMemo->Text);

    ledwidth=MainImage->Canvas->TextWidth(MainMemo->Text);  //图形宽度
    for(i=0;i<ledwidth;i++)
    {
        leddate[i*2]=0;
        leddate[i*2+1]=0;
        for(j=0;j<16;j++)
        {
            if(MainImage->Canvas->Pixels[j]==clBlack)
            {
                if(j<8)
                    leddate[i*2]|=0x80>>j;
                else
                    leddate[i*2+1]|=0x80>>(j-8);
            }
        }
    }

网友(2008-08-23):
#include "hz_pixel.h"         //字库

请问楼主上面字库哪儿有

网友:
披上电路图吧,这样穿上裤子才显得帅

网友:
有这屏的,一看就知道接线了

网友(2009-04-02):
真难,,,我点阵到现在还莫不着门道,,是不是跟液晶写RAM一样的

网友:
披上电路图吧,这样穿上裤子才显得帅 .电路应该不难啊

网友:
有没有原理图呢?
懂了的人觉得很简单,没有门道的人可是一头雾水呢

网友(2009-05-27):
参考一下,2009.05.07

网友(2009-08-29):
兄弟们,我们做LED显示屏的都加到一个QQ群里吧!方便交流!群号码是:28625442

网友(2009-10-17):
有没有得卖啊?
一直想买一个便宜的LED屏。

网友:
顶起,我前一阵什么驱动也没用,只做个两块的!浪费的狠啊!

网友:
便宜的点阵屏可以到淘宝上淘一个,这里有HT1632C驱动的,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871cfd3963b2bb1628649aff103e6f05&x_id=0db2

网友(2009-12-13):
要是传个原理图就好了

网友(2010-07-31):
程序不全  pgm_read_byte 函数的实现呢?

网友(2011-12-25):
/**************************************************************************************
左移显示数据生成模块:(功能相当于有返回值的函数 )
***************************************************************************************/
uint8_t two_onebyteL(uint8_t h1, uint8_t h2)
{
uint8_t temp, tempcol;          //输出变量;列移动位数变量。

if(col<8) tempcol=col;
else tempcol=col-8;
temp=(h1<<tempcol)|(h2>>(8-tempcol));    //左移显示
temp=255-temp;            //若字模为阴码则不用此句
return temp;            //将显示数据返回显示输出函数。
}

/**********************************************************************************
左移显示数据输出函数 : 为显示数据生成模块的h1、h2赋值并且输出合成后的新的h1、h2数据
***********************************************************************************/
void sendoneline_L(void)
{
int8_t s;
uint8_t inc;
uint8_t temp;

if(col<8)inc=0;
else inc=1;
          for(s=0+inc;s<1+inc;s++)   //左移显示 :单屏s=1+,4屏s=7+,8屏s=15+;
{
SBUF=two_onebyteL(BUFF,BUFF[s+1]);while(!TI);TI=0;
}

}

不明白上面这两个函数,怎么实现左移的?
有没有人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