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首跪求--keil 如何做到混合编程

楼主(2007-01-03):
想在KEIL C中调用汇编子程序,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做到,看到有些书上说可以用#PRAGMA ASM/ENDASM来内联汇编,启动SRC,但是总是出现编译错误(不能生成OBJ文件,HEX文件),也尝试过其它的方法,但都无法成功,跪求各位大哥,大姐,好心人,给我指条明路吧.

     本人比较笨啦,可不可以详细的告诉我呢?

     谢了,谢了.

网友:
呵呵,我从来没试过。

我用C写延时是先写个函数再防真,看运行的时间再调整,直到正确

网友:
深更半夜,碰上个跪在地上的,挺害怕,就给你份例子截图瞧瞧,其中Swap功能是把高低字节互换,以满足PC系统高字节在后的要求,细节自己揣摩:

楼主:
感谢,感谢,看来要好揣摩揣摩

楼主:
完了,我还是不明白.可以再详细的说明吗,感谢感谢.

网友:
使用#PRAGMA ASM/ENDASM,必须在如此设置方能编译:

网友:
cock大概是在startup文件里面添加的汇编,你上网搜一下keil 内嵌汇编的例子啊,很容易的.cock的方法我佩服,你再看看keil的参数传递规律.

网友:
如果在C中先声明外部函数,然后在项目中加入用ASM编的函数,直接链接也很方便。

楼主:
呵呵,成功了,谢谢所有回贴的朋友

网友(2014-12-29):
楼主  还在吗  能给我举个详细的例子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也可以?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