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的SD卡的接口(图)

楼主(2007-01-03):
铜丝用的是网线的铜丝

网友:
牛,就一個字!

网友:
呵呵

牛是牛,但是恐怕多插拔几次那网线的铜丝就没弹性了!

网友:
强!我怎么没想到,当时为了个座去买了个读卡器。

网友:
呵呵,不过好像不结实,稍微碰一下SD卡就会掉

网友:
牛!!佩服LZ想象力!!

网友:
不错,那个万用板也不错

网友:
建议旁边加一个固定就更不错了

在坛子上看到有个老兄立着放的

也挺有创意

网友:
3楼说的很对,拔几次就没有弹性了,给一个楼主建议,拆个废网卡的RJ45座,RJ45座里面的铜丝弹性很好,耐用!

楼主:
我已经经过改进,将网卡的RJ45座的铜丝拆出,已经焊好,效果很好。

网友(2007-04-02):
我也用了这个,不过我是用回型针的,直接强行插到万用板的孔里面,弄弯就可以了,而且很结实,弹性也不错,就是稍微粗了点

网友:
建议ilan2003 小松工程使用软驱接口,效果也不错

网友:
真佩服你!牛

网友(2007-09-17):
牛人,正发愁买不到接口呢,马上做个试试。

网友:
在这样用线焊一下估计能行

网友:
不明白22楼18b20 的意思,按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把那几根铜线焊起来固定吗?
如果是这样,那不全短接了?

其实我还真是佩服楼主的创意,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用这个方法实在是高,弹性好坏是另一回事,话说回来,要能找到更好的弹性材料,还用挑剌的朋友说出来,楼主早就会用上了,我很认同楼主的这种创意,真的,很有水平的思维。

网友:
我在电子城买了一个小插槽,3元钱
LZ真的很有创意

【23楼】 Sunny.Guo :不是短接,就是用东西挡一下,免得插了几次之后松了,接触不上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

网友(2008-04-30):
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网友:
非常好的创意,改天也试试。

网友:
脑瓜儿灵

网友:
这就是有创造性的人才啊

网友:
喜欢这种创作!

网友:
晕!至于么!买一个座才2,3块钱。

网友:
同意楼上,现在买一个才几块钱,还有自锁的呢,方便多了

网友:
好想笑啊
不过对于量小,或者该地 电子配套不发达来说,这样也不错

网友:
嘻嘻,这个也不错嘛。
其实可以用普通的双列插针来做的呀,对刚刚好够位置的。一边用接触,另外一边用来压紧。很简单的东西。然后在插针上引出线就行了

网友:
没办法,就是扎实

网友:
强人,我以前怎么就没有想到.

网友(2008-08-05):
我是用这种方法搞定3319液晶屏的,呵呵

网友(2009-01-05):
【34楼】 cpu100
积分:442
派别:
来自:
 晕!至于么!买一个座才2,3块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每天看贴有好处!!!
2008-05-05,09:01:17   资料  邮件          本回复已经审核通过  编辑  删除

【35楼】 98dian
积分:293
派别:
来自:
 同意楼上,现在买一个才几块钱,还有自锁的呢,方便多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哈哈,你们两个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痛,上哪买去?电子市场吗?俺们这里只有菜市场.

楼主:
不过现在买这个接口在电子市场很好买的

网友(2008-10-24):
在没买到座的情况下,这个办法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