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用avr单片机做湿度方面的啊?用的什么片子?

楼主(2007-01-04):
同题目

网友:
用湿度模块。广州西博臣有。

网友:
一个同学的课程设计,温湿度测量:

http://www.avrvi.com/class/wenshidu/index.htm

选用瑞士产高性能数字式

湿度传感器DHT9X

网友:
贵不贵的??

楼主:
价格是多少啊

好象是比较贵吧

我现在温度用的是ds18b20已经搞定了

就是湿度好像比较难

网友:
湿度,我是用的一个传感器,她给的是频率信号,我测量频率就行了,大概8khz左右,型号不清楚。

网友:
【5楼】 bg9fu

价格?

楼主:
是SH1100吧。出来的是频率信号,但是得要用计数器检测其频率。我没有用过avr的计数器,倒是用过定时器和pwm,所有感到比较困难。不知道大侠能不能把你的检测频率部分共享一下?

网友:
DHT9X  当时是单个邮购的60

楼主:
我刚打电话问厂家了,报价50每片。

感觉有点太增加成本了。

网友:
我用的是湿敏电阻KSH-01,通过恒湿箱测试了,我用RC充放电原理做的,没用AD,精度也可达到1%好像还不错啊!

找一下这样的电阻看,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也可以试一下湿敏电容HS1101 接个555组成简单震荡电路输出频率信号接到计数器上

如果环境温度变化大的话,可以接个温度补偿电路 将下图中的湿敏电容换成普通电容再

建立一个震荡电路将输出信号接到另一记数器上 将两记数器值相减便可的补偿后数值

网友:
【6楼】 MY_OURAVR

价格不清楚,朋友给的。

楼主:
10楼的能把你的图贴出来吗?

感觉选择模块都是太贵了

网友(2018-09-11):
我有耐水型的湿敏电阻

网友:
这是关键字搜索再全部回复一遍打广告的节奏啊,都不看看是哪年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