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为做车载无线发射器的啊??想问问有一些什么方案哟?

楼主(2007-01-05):
有没有哪为做车载mp3无线发射器的啊??想问问有一些什么方案哟?

楼主:
对了 现在朗科提出了什么一体化

那是什么意思啊?和以前的方案比较的话??

这个东西实现起来的困难大不??

网友:
用BH1415加ATTINY26L做啊!看下面的.

这些的外面做好的多的是,我有好多成品,(积压品,谁要的话,每个20元,不是卖广告!!!)看下面的图片,这个东东只有一只按键可选88.1M-----89.5MHZ8个频点,一开机是自动找收音机的中频信号,有的话就自动设到该频道,接收机上是不用调台的了,呵呵.也可按键手动选择发射频点.

楼主:
哈哈 不错不错 怎么找你弄一个啊~

网友:
我做了好几个产品了,是用51+国产的发射IC

楼主:
能不能提供一下基本的信息啊??

谢了啊

网友:
BH1415 BH1417 等!日本rohm 公司产品,自己去公司主页看吧!

楼主:
bh1417好象只能14个频点吧

有没有那种206个可调发射点的芯片啊??

网友:
BH1415可以从76-108MHz自由设置频点,但是频点间隔不能太近,否则近距离会串音的。一般是0.5M一个,所以近距离内最多有32个频点,但是还得避开正常的调频广播电台,所以用1415近距离内不多于20个,因为还有频点镜象。

网友:
4楼的那种,我也想要,请留下联系方法。或与我联系
-----此内容被powerful于2007-01-08,22:29:56编辑过

楼主:
那就是bh1415只是所谓的全频段咯,实际也就只有20多个.那哪种会有206个的那种啊.

还有内置FM一键发射功能是一个什么意思啊??

楼主:
自己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