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12-24V的触发信号如何能转换成单片机能识别的5V信号?

楼主(2007-01-05):
外围12-24V的触发信号如何能转换成单片机能识别的5V信号?

延时不能太长!!!

网友:
1n4733稳压管

网友:
使用光偶隔离响应速度很快的

网友:
最简单办法,电阻分压。

网友:
安全起见,还是用2楼说的,光偶

网友:
光偶隔离是常用的方法

网友:
延时不能长于多少?

网友(2012-11-21):
光耦。。。是不是有点贵啊?三极管行不行啊?

网友:
一般都用光耦吧

网友:
用光耦吧

网友:
是的,用光耦最省心,肯定没问题。

网友:
避免干扰,用光偶吧!

网友:
要便宜还是要可靠,要便宜的话用个二级管隔离,只检测低电平,高电平二级管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