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IAR中如何查看编译后的代码量和RAM数量!!谢谢!!

楼主(2007-01-05):
请问:在IAR中如何查看编译后的代码量和RAM数量!!谢谢!!

网友:
在输出文件*.map里,先要linker选项里打上勾。

网友:
编译完成后会显示出来的。

楼主:
请教楼上,我的IAR 没有CODE memory和DATA memoty两行,

只有下面四行

请问:是不是要设置,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你用什么版本的

网友:
在 tools 菜单栏选择 option 选项,点击 message 项,在 show build message 里面选择

all即可。

楼主:
我的是4.20A.怎么没有楼上的对话框呢??

另外请问如何直到软件已经解密成功,我在哪儿都找不到FULL VERSION这几个字,谢谢!!

楼主:
感谢joson !!

非常感谢!!

网友(2009-11-28):
Good!It is so exciting!

网友(2010-04-30):
问题解决了,太好了

网友(2014-01-08):
学习了,之前查过忘记了,再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