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仿真器可以下载程序,ISP不行?

楼主(2007-01-06):
用ISP下载,用双龙的软件,配置熔丝位 CKSEL=0000 SUT=10 提示谨慎选择后确定

ISP就再也连不上了   出现 “检查FUSE 电源 时钟 ”

我该怎么办啊

是芯片坏了 还是板坏了?

网友(2007-03-09):
芯片和板都没坏,是溶丝位烧错了,在本站找解救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