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源码]CH375主机模式下读写U盘的GCC函数(不使用库文件)

楼主(2007-01-06):
冒着春节没钱回家的危险去买了个最便宜的U盘用于测试,昨天测试完成,今天将其用在mp3上且工作正常。播放320Kbps的音乐很流畅。

前一阵子在论坛上搜了一下,好像都是使用库文件的。用起来不方便所以就写了个不用库文件的程序。程序很简单,跟一些小芯片的驱动一样,读读写写寄存器/数据就行了。

现在把它发上来希望各位能用的上。

程序中CH375是用总线方式驱动的,如需用IO模拟需修改部分函数。另外程序读写是一次是一个扇区。

这个程序配合我以前发的SD卡mp3程序,只要将FAT程序中的两个读写扇区函数指针换成现在的就可以用了。对了,我试验用的AVR是m64。

试验用的板子

CH375小板

这块板目前设计的功能是m64+SD+VS1003+CH375+LCD128*64+IDE

其中只有IDE现在还没测试,各个模块整合的程序还没写。

非常感谢阿莫,因为这块板上的VS1003是阿莫送的。
-----此内容被bozai于2007-01-06,14:06:33编辑过

楼主:
CH375这东西真不错,移动硬盘都可以用。

早知道就不买U盘了,我有一个20G 3.5英寸的台式机硬盘加上一个硬盘盒,这回歌可听不完了!

网友:
多谢了,bozai真是牛人,厉害,先顶一下

网友:
非常感谢,顶一个!

网友:
bozai,能不能将原理图也贡献一下,谢谢了。

楼主:
原理图还没画,CH375部分的很简单。

标准总线接法

CS脚接m64 的PE2

INT接m64的PE4

A0接74HC573输出的A0

其它的WR RD D0~D7就不用说了

ch375的接法 它的手册上有详细说明。有两点需要注意的是,ch375有3.3v和5v两种 只有一个脚的接法不同,还有ch375的txd脚要接上拉电阻它才会在并行方式下工作。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下拉电阻或接地。
-----此内容被bozai于2007-01-06,16:05:38编辑过

网友:
既然是总线,片选应该是 PC 口高位地址线才对啊,怎么用 PE2 进行片选呢?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楼主:
你说的是的,但是我这块板还有其它模块,本来设计是加一个128K 的SRAM 和NANDflash的,64K的空间全被SRAM占据,所以我的所有模块片选都用其它引脚控制,这样可以共享64K的寻址空间。

按照你的说法完全可行的。

网友:
原来这样,共享了16根地址线,真高,学习了。谢谢!

网友(2007-11-08):
谢谢楼主! 我正好用得上!

网友:
WR RD接单片机的哪个引脚?

网友(2008-01-26):
留下看一看。谢谢。

网友:
不错,好东西,先打个记号

网友:
厉害。顶一个,顺便做个记号

网友:
看看IC脚都是飞线引出来的,佩服

网友(2008-03-09):
记号 准备折腾CH375了

网友(2008-06-06):
TO:bozai
1、如果用了你写的这些函数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操作U盘读写了啊?
2、我考虑着既然是读写,必须要新建文件或者文件夹才可以,这样还是要用到库文件,不知道我的理解对吗?刚接触375,见谅。

楼主:
这只是最底层的读写

正如你所说

网友:
恩,明白了~THANK YOU~
继续研究……

网友(2009-08-16):
bozai 章其波

你实在就是牛B

佩服啊

望能交流啊

网友(2010-01-26):
我也要试试看,谢了。

网友(2011-01-13):
楼主..非人也.神也..

网友(2011-03-05):
回复 楼主:

真好,哈哈...

网友(2011-09-18):
请问一下您的总线方式是怎么连接的,我看程序好像有数据总线和命令总线,但是375不是只有8根数据总线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