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红外遥控用单片机模拟SC6122用户码怎么发射吗

楼主(2007-01-08):
做红外遥控用单片机模拟SC6122用户码怎么发射吗

网友:
我用的是其中的一种方法,用T0是用定时器产生38K的BPS然后叠加到TXD上,这样就形成了信号的载波,用T1产生波特率为2400BPS,通过TXD送到红外发光管。接收管收到后当然也必需用UART来接收(具体一点是TXD),这样就形成了红外的串口发送及接收了。

楼主:
是不是与上的意思啊,也就是信号低电平时,载波为0,信号高电平时载波高,即有载波

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