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和8279的控制问题

楼主(2007-01-08):
马老师:

你好!

最近在用128做一个测控平台。由于键盘有25个,所以没有矩阵式键盘,用138和8279做的。但是我搞不清楚8279命令口和数据口地址的意义?

如#define      Z8279   XBYTE[0xFF82] //定义外部命令口

   #define     D8279   XBYTE[0xFF80] //定义外部数据口

0xFF80 0xFF82这两个值是怎么定义的哈? 这个值的定义和Mega128有关系吗?恳请大虾们帮忙解惑一下:)

在我的设计中,我将PA口和8279的D0~D7相连,PF0接8279的CS,PF1接8279的A0,128上的PG0、PG1和PG2分别接8279的WR、RD和CLK。

还有,8279的时钟是100Khz的,我给128加的时钟是8M,然后我通过PG2口(第二功能:ALE)接给8279的CLK,是不是分频系数为8M/6/100KHz=13.33,取13 就行了呢?

我的问题比较浅薄,望马老师不吝赐教!!

网友(2007-03-09):
看样子硬件不是你设计的。程序是51搬来的。AVR同51可不一样,先认真学学AVR和相关的知识,打好基础吧。

网友(2007-04-16):
马老师你好:

   我现在的问题是: 当我用JTAG下载程序时,经常出现程序下不进去的情况,经检测仿真器没有问题。请问:此时的单片机被加密了还是坏了? 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我已经这样损坏了大约10多块单片机了。亟待答案!

网友:
可能是:

1。硬件电路设计问题。

2。下载方式不对

造成熔丝位设置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