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MP3玩,用那种ATMEGA的芯片适合

楼主(2007-01-09):
DIY一个MP3玩,想请教一下,各位有经验的DX,那一种ATMEGA的芯片适合?8L?能行吗?

网友:
简单的8L可以的,如果做到花俏的8L的资源就不够了。

楼主:
用8L来播放MP3,把时间通过USART传输出去,或者通过USART口,接收一下命令...M8资源会不会够?

网友:
做的不复杂够的,但如果用print函数有点危险,我做的5按键的mp3资源已经所剩无几了。

可能也跟我的程序有关,本来FAT程序不是为mp3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