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转换,如何输出正负10V的信号

楼主(2007-01-11):
现再用DA芯片输出了0-5V的信号了,如何搭运放电路把他变成正负10V的呀

网友:
你可以把它运用有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做一个减法电路,你现在输出是0到5V,你可以减掉2.5V变成是-2.5V到2.5V,然后再用一个双电源供电的运放把它放大4倍就可以了.

楼主:
推见一个运放品牌呀

网友(2016-05-24):
引用 楼主:
推见一个运放品牌呀

楼主这个电路搞定了吗

网友:
2楼的说法只是理论上成立,但是实际电路由于器件的离散性误差,不能这样使用的,万一放大倍数比4倍稍微小了一点,岂不是永远到不了满量程?凡事多留点余量,这是做设计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