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风扇里的霍尔传感器型号是278 308A是5个脚,想利用一下,请问那位知道怎么接线

楼主(2007-01-12):
想用风扇里的霍尔传感器,是5个脚的,怎么接线。能提供规格书最好。

网友:
发个图教下我吧,我知道有,却不知道那个是.....

网友:
3脚的是VCC,输出,GND,5脚的就没试过,估计有NC

楼主:
搞清楚了,有两个脚是驱动无刷马达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