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GBK字库及其与unicode间的转换(用于mp3文件名的显示)

楼主(2007-01-12):
经过几天的摸索终于可以显示mp3的中文名了。

现在将我做的资料与大家分享,想做mp3的朋友可以试试。

上面的文件是我在网上搜索的素材,我自己编了些小程序将其转换成两张表,即unicode与gbk相互转换的表。

上面是我用程序产生的GBK字符,是按照顺序存放的,用这个文件配合我前几天发的“GB2312字库制作方法”中的程序用于生成GBK字库点阵。

上面的文件是我最终生成的用于mp3的4个文件了。

st12.sys为gbk字库12*12的点阵文件,取模方式 “纵向取模,高位在下”(我用的液晶是128*64   ks0108兼容LCD模块)

st16.sys为gbk字库16*16的点阵

以上两个文件的起始汉字是以0x8140 开始的,为了在程序中能线形查找,其中不存在的编码 如0x**7f 0x**ff等均在编码内,只不过不会用到。也就是说从0x8140 ~0xfeff 其中高位从0x81到0xfe 地位从0x40到0xff 即126*192 = 24192个汉字数据。

因此12*12的点阵文件大小是580608Bytes (每个汉字用24字节,汉字下半截虽用4bits但是存储是按8bits)

16*16的点阵文件大小是774144Bytes(每个汉字用32字节)

uni2gbk.sys为unicode转gbk的表,从unicode的0x4e00 到0x9fa5 顺序存放着相应的gbk码,总共20902个汉字,对应的文件是41804Bytes

注:由于没有找到一些符号的unicode对照表,因此这张表中只包含了汉字部分。因此不能显示诸如“”()等符号,程序中要做相应处理。

注文件存放方式是高字节在前 比如0x4e00 存放方式为0x4e 0x00

gbk2uni.sys为gbk转unicode的表,从gbk的0x8140 到0xfeff 即126*192 = 24192按照gbk的编码顺序放,为了线形查找,其中不合法的或根据资料没有相应unicode码的都作了填零处理。文件大小为48384Bytes

注文件存放方式是高字节在前 比如0x4e00 存放方式为0x4e 0x00

用的时候要把上面的4个文件拷贝到sd卡中或u盘中,注意为了程序好处理不要让这4个文件产生碎片,要连续的存放,最好的方法是格式化后再把这几个文件拷过去。

下面说说如何在程序中处理

首先是初始化:

#include"LCD_GBK.h"

unsigned long GBK12,GBK16,GBK2UNI,UNI2GBK;//用于存放四个文件的起始扇区

extern unsigned long FirstDataSector;//第一个数据扇区

extern unsigned int SectorsPerClust;//每簇扇区数

extern unsigned int  BytesPerSector;//每扇区字节数

unsigned char GBK_Buffer[32];//单个汉字点阵数据缓冲

unsigned char GBK_Ini()//gbk初始化

{

        GBK12 = FAT_Open("\\st12.sys");//打开文件,得到簇号

        if(GBK12 == 1)return 1;

        GBK16 = FAT_Open("\\st16.sys");

        if(GBK16 == 1)return 1;

        GBK2UNI = FAT_Open("\\gbk2uni.sys");

        if(GBK2UNI == 1)return 1;

        UNI2GBK = FAT_Open("\\uni2gbk.sys");

        if(UNI2GBK == 1)return 1;

        //将簇号转成扇区号

        GBK12 = (unsigned long)FirstDataSector+(unsigned long)(GBK12 - 2)*(unsigned long)SectorsPerClus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number

        GBK16 = (unsigned long)FirstDataSector+(unsigned long)(GBK16 - 2)*(unsigned long)SectorsPerClus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number

        GBK2UNI = (unsigned long)FirstDataSector+(unsigned long)(GBK2UNI - 2)*(unsigned long)SectorsPerClus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number

        UNI2GBK = (unsigned long)FirstDataSector+(unsigned long)(UNI2GBK - 2)*(unsigned long)SectorsPerClust;//calculate the actual sector number

        return 0;

}

这样可以得到四个文件的起始扇区,接下来的操作在此基础上加上偏移量就可以了,无须再次寻找文件。

其中FAT_Open("\\st12.sys");//打开文件,得到簇号

该函数实现寻找根目录下st12.sys的起始簇,这个FAT函数可以搜索一下我以前发的帖子,那里有完整的程序。

根据汉字内码找其点阵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_One_GBK16(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int  temp1;

        unsigned char temp2;

        unsigned int  sector_offset;//扇区偏移

        unsigned int  byte_offset;//字节偏移

        unsigned char buffer[512];

        temp1=*ch;

        temp2=*(ch+1);

        if(temp1<0x81||temp2<0x40)return 1;//不合法的汉字

        temp1-=0x81;//的到类似于2312的区号

        temp2-=0x40;//位号

        temp1*=192;//xx7f and xxff are included

        temp1+=temp2;//得到偏移

        //temp1*=24;

        sector_offset = temp1/(BytesPerSector/32);//算出要读哪个扇区

        byte_offset = (temp1%(BytesPerSector/32))*32;//算出要读扇区的哪个字节

        if(FAT_ReadSector(GBK16 + sector_offset,buffer))return 1;//读要读的扇区

        for(temp2 = 0,temp1 = byte_offset;temp2<32;temp2++,temp1++)GBK_Buffer[temp2] = buffer[temp1];//复制要复制的数据

        return 0

}

注意由于在设计时非法的编码如0x**7f与0x**ff都计在内所以每个区有192个汉字,而不是190个

这是16*16的程序

12*12的程序稍复杂一点,因为512/24 不能除尽,因此还要判断是不是有数据在下一个扇区。其代码如下(没加注释)

unsigned char Read_One_GBK12(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long temp1;

        unsigned char temp2;

        unsigned int  sector_offset;

        unsigned int  byte_offset;

        unsigned char buffer[512];

        temp1=*ch;

        temp2=*(ch+1);

        if(temp1<0x81||temp2<0x40)return 1;

        temp1-=0x81;

        temp2-=0x40;

        temp1*=192;//xx7f and xxff are included

        temp1+=temp2;

        temp1*=24;

        sector_offset = temp1/BytesPerSector;

        byte_offset = temp1%BytesPerSector;

        if(FAT_ReadSector(GBK12 + sector_offset,buffer))return 1;

        if(byte_offset>488)

        {

                for(temp2 = 0,temp1 = byte_offset;temp2<(BytesPerSector - byte_offset);temp2++,temp1++)GBK_Buffer[temp2] = buffer[temp1];

                if(FAT_ReadSector(GBK12 + sector_offset + 1,buffer))return 1;

                for(temp1 = 0;temp2<24;temp2++,temp1++)GBK_Buffer[temp2] = buffer[temp1];

        }

        else for(temp2 = 0,temp1 = byte_offset;temp2<24;temp2++,temp1++)GBK_Buffer[temp2] = buffer[temp1];

        return 0;

}

至于显示我就不说了,不同的液晶操作不同,只要把读出的数据按照你的LCD的操作方法写进去即可。

unicode到gbk的转换。

unsigned char Unicode_to_GBK(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int temp;

        unsigned int sector_offset;//扇区偏移

        unsigned int byte_offset;//字节偏移

        unsigned char buffer[512];

        temp = *((unsigned int*)ch);//由于FAT中文件民unicode码是 地字节在前,所以要按uint型读

        temp -= 0x4e00;//减去基础数据

        temp *= 2;//每个汉字两个字节

        sector_offset = temp/BytesPerSector;//计算出扇区偏移,确定存在哪个扇区

        byte_offset = temp%BytesPerSector;//存在哪个字节

        if(FAT_ReadSector(UNI2GBK + sector_offset,buffer))return 1;//读那个扇区

        *ch = buffer[byte_offset];//将数据读出

        *(ch+1) = buffer[byte_offset+1];

        return 0;

}

要注意的是FAT中文件名的存放方式是低字节在前,而gbk的存放是高字节在前,操作时不要搞混了。

gbk到unicode的转换mp3种用不着所以我也就没试过,程序也没写,因此那四个文件,gbk2uni.sys可以不拷。

由于资料有限unicode的编码只有汉字部分 即所谓的“中日韩统一汉字编码”,(2w多汉字)显示汉字肯定是没问题了,有些符号没有。希望大家去完善一下。

谢谢ouravr的各位朋友!

来几张图片

试验用的板子(已经在这出现好多次了)

显示中文名

网友:
顶下楼主.

PS:  图片效果跟阿莫的有一拼了.

楼主:
没办法啊,只有手机哪个30万像素的分辨率。如果有完全的30万那也不错。

关键是没有。

网友:
这种资料很有价值,谢谢楼主。

网友:
Well done!

很喜欢那首 Five Hundred miles 仿佛耳边响起歌声:

If you miss the train I am on

you will know that I am gone

you can hear the whistle blow

A hundred mile

网友(2007-08-31):
那请问一下楼主,你的12864是用5V驱动的啊,可是VS1003与SD卡分别是要3.3V,2.5V使用的,你是如何解决AVR的供电问题,谢!

网友:
谢谢楼主的哦,已经利用楼主的字库用3310,SD卡,M16显示出汉字了,谢谢的哦,感谢!

网友:
太好的,多谢楼主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收藏着。谢谢楼主!

网友(2007-12-12):
轻轻的把你顶起来。

网友:
这就是我想要的,,楼主做出来了,顶!!!

网友(2008-01-20):
用什么软件转换和,又用生成卡里字库的呢?

网友(2008-05-21):
注:由于没有找到一些符号的unicode对照表,因此这张表中只包含了汉字部分。因此不能显示诸如“”()等符号,程序中要做相应处理。

word 中可以看出对应关系!

网友(2008-07-03):
佩服啊!向你学习。

网友(2009-01-01):
刚好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很强大,lz牛。

做个记号。

网友:
好东西,可惜我现在还不会,先做个标记把

网友(2009-04-11):
GBK字库及其与unicode间的转换(用于mp3文件名的显示)

网友:
摁个记号.

网友(2009-06-01):
前段时间刚做了字库,可惜没早看到LZ的好帖子,哎,写的那么详细,资料又那么全~~O(∩_∩)O~

网友(2009-08-08):
牛人!不得不顶~

网友(2009-09-25):
不顶不行哦  哈哈 !!

网友(2009-11-25):
mark~~留着以后好好看看

网友:
虽然现在看不明白,但是有这么么多人顶,我想一定是重量级资料,所以mark~~留着以后好好看看!

网友(2010-01-27):
在unsigned char Read_One_GBK12(unsigned char *ch)
函数中temp1*=192;                           //xx7f and xxff are included
      temp1+=temp2;                         //得到偏移

这偏移是根据什么公式计算的呢?

网友:
中文短信发送也用到Unicode吧

网友(2010-03-19):
谢谢波仔前辈!

网友(2010-06-01):
很好很强大

网友(2010-08-30):
暂未用到,好东东,mark

网友:
Bozai你好,想问一下你的MP3的最大码率可以达到多少?可以播放WAV文件么

网友(2011-04-06):
看看,正在做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值得研究

网友:
不知道这个字库.sys文件是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2011-06-16):
好东西,总是要mark下,要不然下次找都找不到!

网友(2011-08-12):
有没有unicode 字库?这样全世界字体都有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ys文件怎么打开?用记事本打开全是乱码。

网友(2011-09-20):
建议看一下这个项目,里面有比较完整的例程

http://www.siwawi.arubi.uni-kl.de/avr_projects/arm_projects/arm_memcards/index.html

网友(2011-10-28):
MARK,正好用得着。

网友:
Five hundred miles
才情兼备  !!!

网友(2012-02-14):
先记下了!!!

网友(2013-08-10):
标记,用得着

网友(2014-12-30):
打算在SMS上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