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新装的台式电脑居然没有串口和并口,扩展不知道稳定不?

楼主(2007-01-13):
主板是ABIT KN9S,买的时候都没有想到台式机主板会没有并口和串口,今天想用串口的时候突然发现不对劲,什么都没有,这个郁闷啦,好多工具都不能用啊

上网一查,居然写着“并口的消失可以说是一个进步,随着电脑技术的快速发展,一些落后的技术必将被淘汰,而由这些技术衍生出来的产品也将死掉,并口和串口消失,与之相对应的工具也必将被淘汰,USB口成为了并口的埋葬者。”

哎,这进步来得突然了点儿,我差点没适应……

不知道扩展以后稳定不?

是用USB口转出来好,还是用扩展卡比较好?

郁闷ing-------
-----此内容被caplsc于2007-01-13,22:03:27编辑过

网友:
USB转串口可以,并口就没办法了。

网友:
也有USB转并口的线,在电脑城看过卖的

网友:
别买了,没用的,那是供打印机用的。

楼主:
to 楼上

那串口怎么扩展比较好啊

网友:
我是说并口买usb转的没用,串口都可以。

如果要求稳定可以考虑PCI转(台式机)

笔记本用PCMICA转

网友:
USB转串口的可以用。我买的是45RMB一条的,用在工业环境中,马上死跷跷了。一般应用还可以。

网友:
所以在买之前一定要看好!

通过PCI扩展的应该可靠些。

网友:
我有一条动不动就要重起电脑,后来花了200块买了个PCMICA转RS232的,拥有独立中断用起来稳定多了。还有的有的下载软件不支持一些usb->232的线,atmel的flip软件就不行。

楼主:
PCI扩展的串口大概需要多少银子啊?

网友:
没买过,应该不会比笔记本的贵。

网友:
我用的USB转串口线80块钱一条,厂家说是出口的,在市场上买不到的。

四层板设计过CE认证的工业级串口线,用了几种还是这个最好用。

网友:
晕,市场上找不到,你是怎么买到的。

网友:
这其实是为单片机应用提供了新的市场,肯定会出现USB转串并口的外扩插件。原理不会太复杂,有兴趣的可以提前动手了。

网友:
USB转的最好不要用,很不稳定的,至少我现在还没看到好用的。PCI转的倒是不错,价格也不贵,一般提供两个串口。你的主板后面没有串口不代表它不支持,可以看看主板上有没有9针的插针,有的话十有八九就是串口,最好看下主板说明书。

网友:
bozai 章其波

我有一条动不动就要重起电脑,我原先也碰到这个问题。

楼主:
TO 14楼  igoal

要是有9针的插针的话引出来不知道方便不!

麻烦的话还不如去买张扩展卡呢

网友:
一般来讲USB转串口的没什么问题的,阿莫的邮购部就有的,可能有的会出现不稳定的现象,具体要看用的是什么芯片了。转并口的话可以看PCI转并口的,关键是要看并口的地址是不是378什么的,是的话一般来讲就能用的,不过价格好象要150元左右。USB转并口的就不要考虑了,绝对不能用的。

网友:
用过PCI转的串并口卡,串口正常,并口不能用AVR ISP。貌似这个并口只能用来打印机

网友:
PCI转并口的也有啊。同事就是转的,用来连EASYJTAG-H,使用正常。倒是USB转串口的不好试。用几次就要重启电脑才能正常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