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晶振两端要不要对地加电容?

楼主(2007-01-14):
如题,我做的实验没加也运行的好好的,可我看到有的资料上却加的

网友:
为什么不看器件手册

楼主:
不好意思看不懂英文,好象看到要加6pF的电容是吧

网友:
这段话意思是,32.768KHz的晶振可以直接接到片子上。晶振的容性负载因该是6pf。

楼主:
哦,呵呵,谢谢波波。

英文不好真累啊

网友:
不用加的,我一直都没有加

网友:
加,

不加时间不准

楼主:
咦,可有正解?

网友:
我没有加电容,实验表明,时间精度不错。(32.768k 5ppm 晶振)
-----此内容被atommann于2007-01-15,08:18:56编辑过

网友:
在我使用中,加电容和不加电容都可以使用,但加不同的(两支要相同)电容可以调整时钟的精度.

网友:
时钟微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大小,据经验,如果加了6P的,时钟会变慢很多。

网友:
我有一个问题:

我在 DS1302 的 Vcc1 上加了一颗 3.6V 的钮扣可充电锂电池。那么我应该如何初始化 DS1302 的涓流充电呢?用 CodeVisionAVR 的库函数对其进行初始化。

/*

   initialize the DS1302 RTC:

   use trickle charge,

   with 1 diode and 8K resistor

*/

rtc_init(1,1,3);

是不是每一次时钟系统复位之后(比如,我按下AVR的复位键),都要执行这条语句?还是 DS1302 可以记忆这个初始化值,以后复位我不需要再执行初始化语句?(产生这条疑问的原因是,我担心执行这条语句是否会影响DS1302的时间精度)

欢迎任意的回答 :)
-----此内容被atommann于2007-01-15,09:53:39编辑过

网友:
1. 你可以将涓流充电寄存器写为0xA6(一个二极管)进行充电.

2. 你不用每次复位都初始化DS1302,因为你有电池,可以在DS1320 RAM中做一个初始化过.标志,在每次上电时先读这个标志.

网友:
谢谢 Brant 的回复,我会做实验尝试你的两个提示。

楼主:
原来如此

网友(2009-08-28):
【10楼】 gxlujd 彩虹
变帅了哦

网友:
对于要求时钟精度的应用,建议使用集成晶体带温度补偿的RTC,如RX8025T,用DS1302,在常温下匹配再好的晶体和负载电容,在温度变化时都会偏差过大,除非你用带温补的高精度晶体,但这样成本上没优势,还不如直接RX8025T来的方便。

网友(2009-12-29):
你买32768的时候要跟厂家说买6pf标配的晶振就行了!没有的话自己用电容调比较难

网友(2010-05-20):
我在protus仿真都正确,可是实际电路中1302就是显示00-00-00 00:00:00;为什么时间不跑呢?仿真与实际相差很大吗!谢谢

网友(2012-06-06):
意思就是不加电容了吧。

网友(2012-12-06):
加也可以,抗干扰,不加也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