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电阻时用的恒流源有哪些常用的芯片?

楼主(2007-01-15):
测量电阻时用的恒流源有哪些常用的芯片?

网友:
测量电阻哪用恒流源,靠一个高精度的电阻相参照就可以了,也就是恒压方式.

这样简单. V1/V2=R1/R2

网友:
利用一些数字表里面的方法,就是用参照电阻的方法。用同一个电流同时通过两个电阻,对比电压就出来了。可以看一下我们常用的数字万用表的芯片资料。

网友:
我们这里用的是LM317

网友(2010-09-04):
我也是用1/2楼的方法测电阻的,刚开始想过用恒流法,后来否决了,测量大电阻有用,如果大量程测量,恒流源通道不小

网友(2011-12-17):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用1/2楼的方法测电阻的,刚开始想过用恒流法,后来否决了,测量大电阻有用,如果大量程测量,恒流源通道不小

请问“如果大量程测量,恒流源通道不小”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