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问:查了论坛里的帖子,很多朋友推荐74LVC245做3.3V到5V转换,3.3到5V怎么实现?

楼主(2007-01-16):
输入端3.3V,输出端5V,怎么实现的?用5V给74LVC245供电吗?

感觉输出端单纯用5V接上拉电阻是不行的。要输出三态,全部引脚都要变成三态的,输出有高有低怎么办?

网友:
不用转,3.3V已经是高电平了,对5系统是有效的

网友:
看74LVC245的DATASHEET你就明白了.

楼主:
In 3-State operation, outputs can handle 5V.

INPUTS  INPUTS/OUTPUTS

OE DIR  An      B0

L   L   A = B   Inputs

L   H   lnputs  B = A

H   X   Z       Z

我看过datasheet,才会有这个疑问。 即使三态时上拉可以输出5V,也是每个引脚都输出5V啊。

请fsclub明示,谢谢!

楼主:
是不是型号搞错了?

左边是74LVC4245

右边是74LVC245

74LVC245应该只能降压输出(5-3.3),不能升压输出(3.3-5)吧。

-----此内容被joylight于2007-01-16,19:41:27编辑过

楼主:
2005-11-12,17:08:58

fsclub :“不可能.除非用DC-DC升压.

你是想用一节电池来给自己做的MP3供电吧?非用DC-DC不可.

74LVC245只是能将5V的输入转为3.3V的输出.不会升压的.因为多数5V系统都把3.3认为是高电平,这样LVC245就起到的把5V电平相互转为3.3V的作用.

0V  -->LVC245-->0V  (5V和3V系统都认为是低电平)

3.3V-->LVC245-->3.3V(5V系统认为是高电平)

5V  -->LVC245-->3.3V(3V系统认为是高电平) ”

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
可以用74HCT245

楼主:
74HCT245 也是一样的,不能升压。

网友:
74LVC4245可以的

网友(2008-05-28):
单片机和mc35i之间串口通讯,mc35i串口是2. 65v的cmos电平,和单片机如何连接?

网友:
分两种情况:
1、如果接收方是5V TTL规格,则可直接用3.3V CMOS输出驱动,无需电平转换;
2、如果接收方是5V COMS规格,则要用HCT、VHCT之类作电平转换,转换芯片用5V供电。
这里好像没LVC什么事。

网友:
我看到资料里很多写MC35i串口是CMOS电平,可也有些是说是TTL的,上限值是2.9V,单片机是CMOS电平5V
有资料用的是LVC245两片,来回都用,所以~~~~~~

网友(2010-06-01):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型号搞错了?

左边是74lvc4245
右边是74lvc245
74lvc245应该只能降压输出(5-3.3),不能升压输出(3.3-5)吧。

-----此内容被joylight于2007-01-16,19:41:27编辑过

这位朋友确定 74lvc245 真的可以将5v信号降至3.3v信号吗? 我记得只是3.3v信号传递啊??对不?楼上有人做过没?

网友(2010-12-11):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型号搞错了?
左边是74lvc4245
右边是74lvc245
74lvc245应该只能降压输出(5-3.3),不能升压输出(3.3-5)吧。
-----此内容被joylight于2007-01-16,19:41:27编辑过
这位朋友确定 74lvc245 真的可以将5v信号降至3.3v信号吗? 我记得只是3.3v信号传递啊??对不?楼上有人做过没?
看来13楼真的悲剧了,没文化就是可悲啊!http://www.laogu.com/wz_1090.htm

网友(2011-09-10):
细节要注意。

网友(2014-12-02):
我怎么看手册 74LVC245 的 supply voltage 是2.7--3.6V呢

网友:
不是有IC的双向转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