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三个口具体都是做什莫用的?谢谢~

楼主(2007-01-17):
请教:

    我已经焊好板子,但不知道如何将程序下载到芯片上,我的本机上没有并口,我买了一根usb转232的转换接口,不知用这个连接232那个口,能否将程序下载到芯片上?有那个isp和jtag那个能做程序下载用?

    另---为什末板子上有两个m16的插槽,下载的话下载到哪一片上?

望高手不要笑话

网友:
另---为什末板子上有两个m16的插槽,下载的话下载到哪一片上?

  左边是用来给51系列做试验的, 右边是给AVR系列。呵呵实验板的名称就是AVR-51多功能试验板/

我已经焊好板子,但不知道如何将程序下载到芯片上,我的本机上没有并口,我买了一根usb转232的转换接口,不知用这个连接232那个口,能否将程序下载到芯片上?有那个isp和jtag那个能做程序下载用?

下载程序可以用ISP,JTAG其中之一   没有并口可以买个USB口的ISP下载器  或者买个串口的ISP,反正你已经买了USB-232的线

直接把USB-232的线连接到扳子的串口不能下载程序,以后你成高手了也可以使用BOOTLOAD功能

楼主:
非常感谢avr_c!!!还有一个问题,我在不下载程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232串口直接将电脑连单片机,通过电脑上编好的程序控制单片机上的硬件(如led lcd)吗?

网友:
我在不下载程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232串口直接将电脑连单片机,通过电脑上编好的程序控制单片机上的硬件(如led lcd)吗?

不可以,,需要自己编写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里面才行。。  呵呵~~没有程序的情况下单片机就是废物,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楼主:
哦 ,明白了,那这个232口是做什莫用的?请指教~谢谢~

网友:
232口是用来和电脑通讯的,,通过你自己编写程序到M16里面就可以用电脑来控制M16了,,

就好象电脑的USB口一样,都是用来和外设数据交换的,但前提是你必须有USB驱动程序的支持
-----此内容被avr_c于2007-01-18,13:23:01编辑过

楼主:
那也就是说,我可以在我的电脑上编写程序,在不通过下载程序到m16的情况下 ,通过232将pc里面的程序控制m16,是这样吗?

网友:
NO NO !!!

M16的程序是必须的,,,,,

网友:
自己编写M16的串口接收程序, 接收到命令以后需要做什么也需要自己编写程序来完成。。

例如

     接收到  0X01:打开LED

     接收到  0X02:关闭LED 。。

这些都需要你自己编写的程序,然后下载到M16里面正确执行才能完成。。要不然M16怎么知道你想做什么?

楼主:
avr_c :

可能是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已经在我的电脑上编好程序,使用avr studio进行编译以后,可以通过串口将我编好的程序发送到m16里面吗?如果不能,那能通过串口+我的电脑代替m16吗?232口的主要作用是什末呢?

我原来用过51系列的单片机,那时候是用一个仿真器插到芯片的插座上,用电脑代替单片机芯片工作,需要烧录的情况下,用烧录器将程序烧录到芯片上,遇到avr这样的所谓“在线”烧录,不知道是什莫意思

希望avr_c 能详细跟我说说,谢谢了!!

网友:
我原来用过51系列的单片机,那时候是用一个仿真器插到芯片的插座上,用电脑代替单片机芯片工作,需要烧录的情况下,用烧录器将程序烧录到芯片上,遇到avr这样的所谓“在线”烧录,不知道是什莫意思

avr也有你说的那样的访真器,  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很好,建议你多看新手入门

“avr这样的所谓“在线”烧录”,你自己在电脑上面编译好程序后会产生一个HEX文件,需要用下载线烧写入单片机,看执行情况是否和你的意愿一致,如果不一致--修改程序--编译--烧写--

一直重复到你满意为止,,当然AVR还有JTAG仿真器。 建议你多浏览以前的老贴。

楼主:
谢谢avr_c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