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打不开,输入www.google.cn 出来的却是baidu 请高手指点我的电脑怎么了???

楼主(2007-01-18):
不知道是中了什么病毒了,郁闷,,,

网友:
哈哈!中木马了

网友:
360安全卫士也可以杀

楼主:
我用的是 正版瑞星杀毒2007   一点都不好,,还不如以前的倒版咔吧,

网友:
楼主,不妨用 www.baidu.com 试试?

网友:
摆渡最早就是靠着劫持google.com域名发家的

对于这样的流氓公司和流氓网站,最好的办法就是

坚决不用

更何况,单就电子工程师的需求而言,摆渡的搜索档次还远未够班……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的建议,我想在不装其他杀毒软件的情况下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不知道有什么办法??

直接输入google 打不开,,,在百度里面搜索google  通过链接可以打开google

重新装IE还是不行,,

网友:
用台湾就行

.tw好像

网友:
直接用IP试试

http://66.249.89.99/

网友:
估计你的DNS提供商出的问题,您换一个DNS试试

网友:
检查host文件,看看是不是被重定向了

网友(2007-09-19):
楼上的方法可以尝试 host文件在x:\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 下
如果看到www.google.cn 有对应ip 就删掉那条
默认应该只有127.0.0.1 这条

网友(2008-12-13):
大家可以试试

在baidu里面打:SDCC什么也搜不到

网友(2010-02-27):
为了你电脑的安全,请你放心大胆的下载360杀毒软件吧
相信我
你的选择就是我的骄傲也是我的进步我的奋斗信心,也许它就是你心中想要的,梦寐以求的杀毒软件,选择了它,绝对没有问题,你的选择是你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