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EN28J60的最新的TCP/IP实验板成功

楼主(2007-01-19):
用16F877A 或者 18F452 18F4520  +ENC28J60  完成一下实验

1、输入输出标准udp tcp包。

2、小web server。

3、Ping。

4、接受到open打开继电器 ,接受到close则关闭。

5、接受到一个字符,并显示到D口。

6、取当前(-20  -  +80)温度并且输出到网络上

7、取当前(0  -  5V)电压并且输出到网络上

(1)上位机用 delphi

(2)下位机用 MCC18

有这方面兴趣的可以交流啊QQ:30822893

网友:
楼上布的线很糟糕~~~~

楼主:
这里图片怎么不能上传啊,我想把原理图和PCB图上传,怎么传好点,请大家告诉我

网友:
【2楼】 master0722

点回复栏 下面 的   “上传文件(10M以内) ”

网友:
ENC28J60 的价格如何?

楼主:
上面那个是PCB文件

原理图在下面:

网友:
哈哈,还是波峰焊阿。批量了?

网友:
谢谢分享,替大家感谢你!

楼主:
回7楼,你怎么知道是波峰焊??

网友:
看一下被焊锡堵住的空焊盘就知道了

网友:
楼主的PCB不是一般的难看,唉,浪费呀

这个芯片的缺点就是价格太贵
-----此内容被donkey于2007-01-19,13:21:39编辑过

网友:
哈哈 用PIC就是浪费啊钱啊。

楼主:
各有好处吧

楼主:
积极讨论

网友:
没有公存代码的帖子就是水帖一张。

楼主:
过段时间公布

网友:
不错!

要多少成本啊?

楼主:
成本比较难衡量的,主要是程序代码呀

楼主:
呵呵,有兴趣可以加我QQ聊聊

楼主:
有人做这方面的吗?

网友:
现不知道一片ENC28J60要多少银子,楼上的,你花了多少钱啊?另外想做智能家电的网友不在少数吧,我正想用ENC28J60做东西呢!可是苦于没有参考啊。我是做小东西,想用QFN封装的,呵呵....

楼主:
价钱大概30-35吧

网友:
30-35应该是批价吧?

网友A:
没那么贵。mircochip提供代码。有人已经移植到avr上了

楼主:
没吧,提供的都不全的

楼主:
这个东西前景不错的

网友:
我今天申请 俩 样片,可以玩玩了

网友:
应该是3$左右吧

楼主:
是的,差不多就30-35

网友:
现再EN28J60已经被玩烂啦,

楼主:
不会吧,玩的好的还是不多

网友:
这个片子的价格应该是25~28

我现在比较喜欢LPC2364

带有100M网络,其他资源也太丰富了,零售价格才50元~~

最近作了个简单的实验,IP连接传数据杠杠的~~~

相对8位机带10M网络来说,基本不需要考虑资源不够用了~~

以前用C8051F+8019做过网络的东西,实验环境下传输没问题,上班时间网络繁忙了单片机就累死了(还有其他巡检任务)~~也可能是我们的水平太低吧,实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结论是51+8019做玩具可以,实际使用局限太大~~

后来发现了EN28J60,也作了一些实验,还没有深入下去,就感觉他的性价比对于我们的项目来说没太多优势,于是考虑带有网络功能的ARM,对比了4510和AT的,现在选定LPC2364,功能强大,价格便宜,可以作为一个比较有生命力的网络平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Keil里面带有很多这个芯片开发板的源代码(网络部分是库),包括UDP/TCP连接、DNS、Http等,简单的修改就可以用了。然后再配合RTL操作系统,不同的任务的统筹也很方便,对于不同时间要求的任务不会在顾此失彼。

网友:
还是m88+en28j60 好。什么都公布了。

我申请的 en28j60+m168 可以用了。

网友:
哪里去申请en28j60呀

楼主:
分析的很不错

楼主:
大家来讨论看看,这款芯片怎么样

网友:
实测电流146mA。不知pic18f97J60多少?

网友:
好像温度也太高了;手摸它有点烫;

网友:
不会烫啊,你的有问题吧。

室温10度,根本不发热。

网友(2008-05-09):
那不是一般的烫,现在拿ENC28J60做个实验,几分钟就摸都不能摸

网友B(2009-10-25):
哪有这么贵啊,100片的价格大概15吧

网友(2010-03-02):
我正想用ENC28J60做东西呢!可是苦于没有参考啊

网友(2011-01-13):
水贴呀,还以为有源代码什么的

网友(2011-12-18):
我在想,为什么不用一些单片机,例如C8051Fxx,有ENET接口的呢,这样集成度还要高一些,稳定性自然好一些

网友(2019-02-06):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贵。mircochip提供代码。有人已经移植到avr上了

请问这颗芯片可以接STM8单片机吗,并且走modbus tcp规约,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这么贵啊,100片的价格大概15吧

请问这颗芯片可以接STM8单片机吗,并且走modbus tcp规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