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电池如何生成 正负5伏波纹小的电压供给AD620(方案征集)

楼主(2007-01-20):
我的方案是用MAX680正负双电源倍压变换器生成 正负6.6V电压,然后用MAX666和MAX664低压差稳压成正负5伏的电压,由于MAX680最大驱动电流为10mA,所以这个方案的正负5V最多只有10mA驱动能力。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运放供电电压波纹要小!

网友:
用2路mc34063做不好吗,一路3.3V升压到+5V,1路电压极性反转产生-5V,电路成本低,

我用200mA的电流,不用外加扩流三级管

网友A:
直接用MAX3221(232总线收发器) 的正负压输出 ,外加稳压二级管稳压,滤波电容滤波,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
232芯片提供的电流很小,要是用ADC有条件还是从市电上用78和79系列稳压效果好

网友(2012-10-16):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MAX3221(232总线收发器) 的正负压输出 ,外加稳压二级管稳压,滤波电容滤波,不知是否可以 ...

电荷泵用电流小

网友:
TI 的TPS65135  试试看

网友:
用660电流大

网友:
一个倍压,然后弄个ldo到5v再用一个反转

网友B:
升压10v作虚地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压10v作虚地可以吗?

我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考虑过与你的方案类似的方案,5V,虚地2.5V。最终还是放弃了。虚地不敢带电流稍大的负载,几乎每个连接到虚地的信号都要加单独的跟随器。非常麻烦。
也可能我想多了。
继续关注此贴。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了楼主的问题,考虑过与你的方案类似的方案,5V,虚地2.5V。最终还是放弃了。虚地不敢带电流稍大 ...

三极管扩流或者TDA2030这类大功率运放不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扩流或者TDA2030这类大功率运放不可以吗?

三极管扩流我不知道。功放想都甭想,工作电压都达不到。

网友:
icl7660  美信的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