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EGA48无刷电机起动时换相的脉动声音的消除

楼主(2007-01-20):
本人用mega48芯片做的无刷电机控制器有些客户嫌启动的噪音大,不知道各位英雄是否有好的方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
使用电流补偿,可以实现静音启动.

网友:
1.采用换相补偿

2.加上软启动试试

用在电动车上的吗?

楼主:
软启动试验过了,没有用,负载重的时候还是有噪音

请问如何电流补偿,请指点

网友:
所谓电流补偿法就是在换相前就先测得平均电流I1(注意不是相电流),当电流I1大于一定的值时,换相后马上把PWM方式改为全电压方式也可以占空比100%PWM,同时检测电流I2和定时器开始定时(t),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换回原来PWM方式,A:I2大于等于I1,B:定时时间(t)大于等于20us,下次换相如此重复,这就是电流补偿法.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兄弟的指点,小弟感激不尽,请问阁下是不是用PIC16F72的芯片搞的程序呢

我也测试过16F72的电动车控制器,噪音明显很小,但是我测试过他的PWM波形,一直都没有变化,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方法做到的,我个人认为他是在霍尔识别上做足了文章。

网友:
电流补偿不仅跟电流大小有关,还与电机的速度有关,也就说跟霍尔信号有关。电流越大,补偿时间越长,速度越低,补偿时间越长。电流补偿可以实现电机的静音起动,但在速度上来后,电流补偿应该关闭。

网友:
willknow 能将PIC方案中的逻辑芯片分析下不

网友:
PIC16F72的4个逻辑芯片仅能实现硬件同步整流的功能,应该说同步整流对骑行中的静音也起一定的作用。

网友:
4个逻辑芯片功能是:

1)防止上下桥共同导通,其中有2个延时电容,延时时间大约差1倍。

2)合成PWM通道。

晶汇的东西我非常熟悉,每日每夜地啃了一个多月地源程序,几乎全部搞通,有兴趣

的话,可以互相交流,我正想将软件移植到ATMEGA8及NEC的的78K0S9234。

另外,很多厂家都COPY了晶汇的16F72,包括著名的“高标”,虽然用的是16F873,其实

里面有关电机控制部分,100% COPY 晶汇,我读了一大半程序了。

楼主:
willknow老兄果然是高人,在下佩服,有机会还请多多指教

不过在下认为定时时间(t)大于等于20us之后在进行恢复PWM,是不是补偿的周期有点短呀,这样的化连一个PWM周期(64us)的时间都不到,我想在换向之后的第一个PWM周期里进行100%PWM,第二个周期在换回正常的PWM,不知道阁下认为是否可行,请指点;

网友:
请问chenpeiguo,是晶汇的好还是高标的好?想找个好的来研究研究。

网友:
晶汇在控制器领域应该是技术领先,高标在防盗控制方面比较强,但控制器部分好像没有自己独立研发,是嫁接了晶汇的代码,是盗版侵权的。

晶汇目前主推MCU是赛普拉斯的控制器,我比较详细地检测过,它脱胎于PIC16F72,但省了4

个逻辑片,综合性能很高,解密有困难,输出特性很接近原PIC16F72的特性。

楼主:
超静音启动除了电流补偿外,不知道各路英雄是否还有其他的补偿方法

网友:
晶汇的程序里面有一个堵转电流的概念,启动时即为堵转。启动时PWM的上升速度可以调整得慢一点,可以避免过流保护。

网友:
“晶汇在控制器领域应该是技术领先”就研究它们的了。

但是CYPRESS的PSOC好像性能不好,有很大的难度。

以前使用PSOC的时候用了1个多月才操纵好,其他公司的芯片我最多只用1个星期就能操纵好(第一次用AVR也只用1个星期)。
-----此内容被leon101010于2007-01-27,09:34:02编辑过

网友:
我也用过晶汇的,不错啊。不过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东西对我来所还是太陌生了。希望老大门多发点资料让我们也都了解一点。

楼主:
果然是山外有高山,人外有高人,不过反过来考虑一下晶汇能搞得这么好也是理所当然,毕竟人家搞了好几年才达到现在的性能,我相信他也不是一下子就做好的。 所以我们想几个星期达到人家几年的性能肯定是不行的。    我相信来者个坛子里的各位都有自己的长处,只是在应用的领域不同而已。不过还是要感谢版主给我们提供这个坛子,使大家互相交流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