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该如何在EEPROM中烧录数据,万分感谢

楼主(2007-01-20):
由于程序初始化数据较大,希望将数据在烧录的时候直接写入单片机EEPROM。请问该如何操作?谢谢

我试过在定义前加EEPROM ,但调试不通过,我使用的GCC编译

网友:
用宏指令将数据定义到EEPROM区。

网友(2007-03-09):
如果定义了EEPROM初始化数据,那么程序编译后将生成2个下载文件,一个是程序执行代码,一个是EEPROM中的数据。

使用任何一款下载软件时,则需要将2个文件都指定好,写FLASH的指定程序代码文件,而写EEPROM的制定生成的EEPROM数据文件。下载时2个文件一起写入芯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