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 万用表的精度3位半是什么意思,±(1.5%+5)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1-21):
-----此内容被quben于2007-01-21,14:44:11编辑过

网友:
0-1999

最高为只能为0或者1,半个呗

网友:
应该是只能在限定的量程中使用!比如量程为2V的量程只能显示1.999V电压!

-----此内容被jgl7810于2007-01-21,22:08:13编辑过

楼主:
谢谢,基本上弄清楚了

3位半是显示4位数字,但第1位是半位,如“1999","199.9", "19.99", “1.999"

±(1.5%+5),要看量程和显示值,如量程是200.0mA,显示值为100.0mA, 则最大误差是

    ±(1.5% * 100.0mA  + 5 * 200mA /2000) = ±2.0mA

-----此内容被quben于2007-01-22,10:25:50编辑过

网友(2009-02-21):
学习了,刚刚明白。

网友:
终于清楚了。thanks

网友:
不对吧?精度算法有问题。另外三位半不是精度,是显示分辨力。精度是后面那个数字。一般计算是按满量程来算的。对于三位半的,可以不考虑量程,因为最大数字是2000,所以直接就是2000*1.5%+5 = 35,所以显示的误差是±35字,这是误差,只要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充一下,半位有的可以显示到4的,并不一定都是1。精度最后那个+5是指末位数跳动。

网友:
简单的说3又1/2,最大显示是1999,3又3/4,最大显示是3999,

关于那个+5的问题,应该这样理解:
当你只读出10个字时,1.5%的误差就可以忽略了,10*1.5%=*****
就要加,减这个5字,来表示,即你的读数应该在(15,5)之间,
所以+5这个东西来表示低端的误差的.

高端则是用1.5%来表示.
当测量是1000个字时,误差为1000*1.5% = 15
误差范围为(1000+15+5,1000-15-5)

总体看±(1.5%+5),里面用的分压电阻为1%的.
好一点的表,里面的分压电阻应该在0.3%--0.1%左右.

如果还不清楚,可以参考沙占友的书.上面有万用表的资料.

网友:
楼层越高越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