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兄弟做过MODBUS-RTU的CRC16校验?MODBUS-POLL和程序计算的码值不一样!!!

楼主(2007-01-22):
MODBUS-POLL发过来的CRC校验码和我在程序中计算的校验码怎 么会不一样呢?

const unsigned char CRCHi[] PROGMEM=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const unsigned char CRCLo[] PROGMEM=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0x1E, 0xDE, 0xDF, 0x1F, 0xDD, 0x1D, 0x1C, 0xDC, 0x14, 0xD4,0xD5, 0x15, 0xD7, 0x17, 0x16, 0xD6, 0xD2, 0x12, 0x13, 0xD3,

0x11, 0xD1, 0xD0, 0x10, 0xF0, 0x30, 0x31, 0xF1, 0x33, 0xF3,0xF2, 0x32, 0x36, 0xF6, 0xF7, 0x37, 0xF5, 0x35, 0x34, 0xF4,

0x3C, 0xFC, 0xFD, 0x3D, 0xFF, 0x3F, 0x3E, 0xFE, 0xFA, 0x3A,0x3B, 0xFB, 0x39, 0xF9, 0xF8, 0x38, 0x28, 0xE8, 0xE9, 0x29,

0xEB, 0x2B, 0x2A, 0xEA, 0xEE, 0x2E, 0x2F, 0xEF, 0x2D, 0xED,0xEC, 0x2C, 0xE4, 0x24, 0x25, 0xE5, 0x27, 0xE7, 0xE6, 0x26,

0x22, 0xE2, 0xE3, 0x23, 0xE1, 0x21, 0x20, 0xE0, 0xA0, 0x60,0x61, 0xA1, 0x63, 0xA3, 0xA2, 0x62, 0x66, 0xA6, 0xA7, 0x67,

0xA5, 0x65, 0x64, 0xA4, 0x6C, 0xAC, 0xAD, 0x6D, 0xAF, 0x6F,0x6E, 0xAE, 0xAA, 0x6A, 0x6B, 0xAB, 0x69, 0xA9, 0xA8, 0x68,

0x78, 0xB8, 0xB9, 0x79, 0xBB, 0x7B, 0x7A, 0xBA, 0xBE, 0x7E,0x7F, 0xBF, 0x7D, 0xBD, 0xBC, 0x7C, 0xB4, 0x74, 0x75, 0xB5,

0x77, 0xB7, 0xB6, 0x76, 0x72, 0xB2, 0xB3, 0x73, 0xB1, 0x71,0x70, 0xB0, 0x50, 0x90, 0x91, 0x51, 0x93, 0x53, 0x52, 0x92,

0x96, 0x56, 0x57, 0x97, 0x55, 0x95, 0x94, 0x54, 0x9C, 0x5C,0x5D, 0x9D, 0x5F, 0x9F, 0x9E, 0x5E, 0x5A, 0x9A, 0x9B, 0x5B,

0x99, 0x59, 0x58, 0x98, 0x88, 0x48, 0x49, 0x89, 0x4B, 0x8B,0x8A, 0x4A, 0x4E, 0x8E, 0x8F, 0x4F, 0x8D, 0x4D, 0x4C, 0x8C,

0x44, 0x84, 0x85, 0x45, 0x87, 0x47, 0x46, 0x86, 0x82, 0x42,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

unsigned int crc(unsigned char *ptr,unsigned char datalen)

{

  unsigned char crc_h=0xff;

  unsigned char crc_l=0xff;

  unsigned int crc_temp;

  while(datalen--)

  {

    crc_temp=crc_h^*ptr++;

        crc_h=crc_l^(pgm_read_byte(&CRCHi[crc_temp]));

    crc_l=pgm_read_byte(&CRCLo[crc_temp]);

  }

  return(crc_h<<8|crc_l);

}

下面是MODBUS-POLL发过来的数据最后两位分别是CRC校验码的低位和高位。

05 03 00 00 00 0A C4 49

但是我计算出来的不是这两个数,

而且我还发现MODBUS-POLL发过来CRC校验码,高低位都在/* CRC低位字节值表*/ 中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哪位兄弟能帮帮我啊

-----此内容被thomas_top于2007-01-22,11:29:20编辑过

网友:
知道了,它是与A001进行异或得到的。跟CRC-16不同。我没用过查表法,以下图片是用我的软件得出的结果图,与你提供的数据一样。补充一点,仪表里面一般都用的这个数,我试过江阴斯菲尔的,也是它。

-----此内容被sea_19821于2007-01-22,11:50:12编辑过

-----此内容被sea_19821于2007-01-22,11:50:46编辑过

楼主:
谢谢兄弟!

那这怎么办呢?

MODBUS-POLL发送的校验码不是CRC16,而我程序使用的却是CRC16

怎 么才能一致呢?

兄弟你那软件能给偶共享一下吗?

谢谢你!!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他用的是CRC16,数据也没有错,MODBUS协议后面有标准的范例,照着那个来

楼主:
回四楼,我就是按照MODBUS协议后的标准的CRC16来的,可就是不能匹配啊

怎么回事啊??

网友:
crc16计算工具

网友:
放上我的软件,CRC-16跟这个不同,你要弄的跟它一样的话,那就把那个异或值改了吧,用A001就可以弄得跟它一样的了.我没用过查表法,所以这种仪表类的CRC码表手上没有.

楼主:
用查表法,和那个移来移去再异或的结果不一样吗?

网友:
应该是一样吧.对查表的那种始终不明白表里的数据是怎么做出来的,所以就一直没用这种.你不是说你的是CRC-16吗?我的软件证明你那个POLL发上来的数据不是CRC-16啊.

只是我不知道表里的数据怎么做出来的,你要是把那表里的数据换成A001相对应的数据,就应该OK了.能告诉我查表的表里的数据如何求出来的吗?这样我就可以把数据改过来了

网友:
crc_temp=crc_h^*ptr++;

改为:

crc_temp=crc_h^(*ptr++);

楼主:
谢谢  sea_19821

表里面的数据是MODBUS协议中的最后一页里面的例程

具体数据怎么来的,我也纳闷啊

还有你说把表里面的数据换成A001相对应的数据就OK了,是什么意思?

回cnpollux

crc_temp=crc_h^*ptr++;

改为:

crc_temp=crc_h^(*ptr++);

两种是一样的吧?

*的优先级比^优先级高吧?

网友(2013-05-16):
你上面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哦?我算出来的结果是正确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