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的速度和电流的控制有点疑问,请路过的说几句。

楼主(2007-01-22):
最近有一个项目,牵涉到步进电机,只能临时抱佛脚,加班看有关资料。

但是,有一个概念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一直认为,PWM 脉冲出现的频率决定于转速,而它的占空比决定了电机的驱动电流。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所画的波形好像占空比也影响转速,到底是我理解得不对,还是什么另外的原因,请路过的内行稍做指点。谢谢

到底频率和电流跟 PWM 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步进电机转速同PWM没有关系,步进电机的转速取决于驱动脉冲的频率,用PWM结合相关的电路来控制步进电机的电流,使步进电机可以细分。一般PWM频率在30K左右。

楼主:
谢谢chenpeiguo 陈培国。

能不能介绍一下细分的原理。

我感到: 如果有A,B 两相如果依次接通 (A ,B ,A反,B反)完成了一个周期,使得电机走了4拍的话。 (A ,A+B,B ,B+A反,A反,A反+B反,B反,B反+A)完成一个周期。电机走了8拍,但是走过的角度和4 上面的4拍的相等。这样就和容易想象到1/2细分的状况。

但是1/4,1/8…… 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另外PWM 又怎么来细分的,有点想象不出。有没有这方面的专门书籍,或者文章。谢谢

楼主:
哈,不能编辑了。

但是我一下子明白了。细分实际上是用两个相位上的线圈产生一个合磁场(如同合力),它的角度就是要细分的角度,而这个磁场角度的调整,是靠在两个相间的磁极上的PWM 所决定的。这样理论上可以做到无限细分。

各位,是否这个道理?谢谢

网友:
这样理论上可以做到无限细分.

理论是可以的,但实际中,细分越小,越难控制速度和角度.我现在用PWM模式调试到200细分,即走一圈要40000步.对其加速和减速控制,现在正郁闷中,有做过的朋友,不妨指点一下.

楼主:
有必要做200细分吗?

很多情况下是能用就好,如果200细分和20的一样,不如做成20的。搞项目的前面先做一个可行性认证。不是越高精尖越好。200理论上肯定没有2000的好。但是实际应用的时候,可能16就够了。

网友:
细分越多,并不代表绝对定位精度越高,但电机运行将越平稳,扭矩也会相应地大一些。总的说来,只要步进电机的转速能符合要求,细分得多,效果会好一些。细分多的,电流波形几乎是正弦波,反之,阶梯波比较明显。

网友:
我用MACH3纯软件,结合自己制作的并口驱动板及步进电机驱动器,用在数控设备上,效果非常好,电机起步、停止曲线可自由设置。10细分电机可稳定地工作在600周/分钟以上。

楼主:
谢谢chenpeiguo 陈培国。

我最近在玩步进电机。但是觉得电机在运行的时候声音很大(没细分),而且频率好像做不高(120/分)。不知道细分后是否能够解决这两个问题。

-----此内容被avr-qq于2007-02-03,01:08:16编辑过

-----此内容被avr-qq于2007-02-03,01:11:00编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