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制本论坛的M16+SD+VS1003的MP3

楼主(2007-01-22):
论坛上有M32+SD+VS1011的MP3,把它改成VS1003的了,电路连接还是那个。这里再贴一下。

源程序用的也是原来的这个,就是原来的LCD3310的显示那里和这个图有点不匹配,稍微改动了一下。也贴到这里。

VS1003我先用热转印做了个小板,直接焊线太难了。8mil宽度的热转印,效果还不错。

网友:
呵呵,不错啊。利用我们停产后公布的技术资料制作成功。

楼主:
谢谢阿莫鼓励。

对,我就是根据网站上公布的停产的那款MP3示范板(M32+VS1011B+CH375) 资料做的。感谢阿永和阿莫的资料。

电路里省略了CH375的部分,直接用读卡器把MP3文件Copy到SD卡后,就可以了。

现在存在的问题有两个:

1. 小音量的时候噪声比较大,可能是我省略了VS1003数字地和模拟地的电源的电感隔离和去藕电容引起的。

2. 按键去抖差,可能按键的质量较差搞的,也许程序里加点延时能改善。

网友:
1. 小音量的时候噪声比较大 ------ 应该是你的电路或PCB的问题引起,也有可能是VS1003部分损坏导致。

2。按键去抖差,可能按键的质量较差 --你可以考虑购买我们邮购部的5万次或十万次的产品。

楼主:
谢谢阿莫的解答。

把显示正在播放的文件名加上去了,现在只能显示英文的,什么时候也做个汉字库在SD卡里就好了。

源代码,ICCAVR 6.31A编译通过。

楼主:
其实我觉得用热转印的方法自己做东西真的挺好的。下面的图是热转印做的VS1003的转接板,8mil的线没有断的地方。用电熨斗和不干胶的背纸做的。方法是先把图打在一张A4纸上,然后根据图的大小,剪一块“转印纸”,边缘用少许的胶水粘在刚打印的图的A4纸上对应的地方。这样做的好处是:

1.防止转印纸太滑,打印机不走纸。

2.节省转印纸。

转印完毕还没有腐蚀的敷铜板。

腐蚀完并焊好VS1003的图。腐蚀液用HCl+H2O2+H2O,比例按照阿莫的文档里说的就可以,不过这个不太重要,我曾经改变比例,在10秒钟腐蚀完一块板(10cmX10cm),呵呵

网友:
不错,谢谢!

能不能在这个小板上打上孔,在背面焊上排针,就可以插到大板上了,不知这样是不是够结实。

网友:
可否详细一些介绍你的转印方法呢?看得不是很明白呢.直接用转印纸打印不是更快吗?

网友:
好啊,能否将转接板的pcb共享一下

楼主:
to icer:我用的是50mil的间距,如果做成100mil的间距就可以和普通的万能板兼容了,但那又有点太大了。这里我只是想方便焊接。而且我觉得热转印最大的难点就是在最后的转孔上,若果全是帖片还好,不然的话,一转孔就容易导致焊盘脱离。也许用好一点的玻璃纤维的敷铜板会好点。

to figoxwm:其实就是阿莫的文档里介绍的方法。但是我平时都习惯先把图打到一张A4或B5纸上,然后把略大于电路图的转印纸粘到打印纸的对应位置上,再打印一遍。这样做主要是如果直接用转印纸,我的打印机老是走不动纸,太滑了。

to xtools:没问题,随便画的。

网友:
楼主的程序留下的程序是不是VS1003用的,另外你上的图片没有用到CH375与USB这些,请把你上面的图的原理图重新上一下,谢谢!

网友(2008-06-16):
我在用转印法制作时,由于不干胶背面太光滑,从打印机里面出来时,有时会有线条是断的,和缺少,还有是印到纸上,但是黑色线条是翘起的,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2009-10-24):
楼主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我也做了一个,但只能读处SD卡,却无法播放。

网友(2011-01-05):
有机会参考一下,打印热转印纸必须是激光打印机吗?

网友:
必须的,打印出来的炭粉经加热,在铜铂表面形成保护膜,再由腐蚀液进行腐蚀,一般用三氯化铁就行。

网友(2011-04-28):
大家好,我做了一个STM32+VS1003+SDMMC卡 的板子,准备从MMC卡读取MP3文件输入到VS1003播放MP3。
现在,MMC卡和VS1003都可以单独控制(SD卡可读取MMC卡任意扇区),VS1003通过Sine Test有“滴滴的声音”,但是将SD卡里面读取出来的数据再传到VS1003中就不能播放没有声音。
请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2011-11-12):
准备帮老爸做一个车载音响,多谢资料共享啊